菜鸟求助最简单的整流电路,搞死人了。

楼主(2016-05-31):
有个坏的直流焊机,通电后没反应,里面有个工作电源的整流电路板,如图,我看着就是最简单的整流电路。一个方桥,两个电容。万能表量的时候是没有输出电压的。我又量了方桥两个脚也没有电压,就判断是方桥坏了,于是拆下。

菜鸟不懂,那方桥的焊锡是堆上去的,一大坨,非常难搞,所以直接角磨机切了下来。

自己找了个4010的方桥换了试试,这个新桥输出有210左右的电压,应该属于正常。可是将输出线连上那块有电容的电路板后,电路板上的输出脚还是没有电压。不过,同时如果量整流桥输出脚的电压就会有300v左右,请教这是什么问题呢?

另外,我以前记得有人教我短接一下电容的两个脚能把电容的电放了,不过我在短接这个电容得脚时,像烧炮仗一样“啪”的响,吓我一跳!没文化真的很可怕啊!!!

网友A:
可能继电器没有吸合,所以那里没电压,未接上板子的时候,测得脉动电压210v接近。接上板子后,因为有电容的滤波作用升至300v左右直流电压。

最后虽然说话有点冲,但也要提醒一下:知识量不够注意不要乱搞!安全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继电器没有吸合,所以那里没电压,未接上板子的时候,测得脉动电压210v接近。接上板子后,因为有电容的 ...

继电器我另外加了个24v的电源,听到他塔塔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我另外加了个24v的电源,听到他塔塔响的

先不要上市电!你加电继电器的时候,用万用表量一下是否通!

网友B:
大电容放电可以在两个脚之间接个泄放电阻,就不怕“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我另外加了个24v的电源,听到他塔塔响的

继电器的触点烧蚀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看下你的电路板是否有断路。用万能表测一下应该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放电可以在两个脚之间接个泄放电阻,就不怕“啪”了

这个泄放电阻是用多大阻值的呢?w数?是不是装个开关,要放电就打上?

网友:
应该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泄放电阻是用多大阻值的呢?w数?是不是装个开关,要放电就打上?

泄放电阻一般用10-20K左右,1/4W-1W都可以。有负载就不需要放电了

网友:
用个白炽灯泡,或手里的220V电烙铁插头都可以放电

网友:
继电器坏了,顺着线路一点点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看下你的电路板是否有断路。用万能表测一下应该很容易。

兄弟,请教你。

我下午将图片的整流电路都试好了,量了输出有300v的电压后,就接上焊机电源通电,立马那个方桥就爆了,巨响啊。

后来我就把焊机的线头,拔下,换了一个方桥,只是图片的整流滤波电路通电,插头啪的打火,漏电开关跳闸。
之后,量了下方桥,坏了。

不服气,又换了个方桥,也是图片的整流滤波电路,通电,这下吓人了,整根电线胶烧溶了,电脑重启了。可是漏电开关没跳!
吓死我了。

最后我又换了个方桥和电线,就这样试,方桥正常,现在不敢接那两个电容上去,请教,怎么测试那两个电容是好是坏呢?

网友C:
楼主,能说说你那是个什么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说说你那是个什么焊机吗?

隔壁diy论坛买的破焊机,买来就是想学习下修理的,功底太差,玩不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