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上海144,带编号,特殊版本

楼主(2016-05-31):
收了一台上海144,没搞卫生,自己觉得已经很漂亮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制造,正面主图
没什么特别的,缺“上海”标示
背后盖,缺损,但是有特点:文字和散热开孔都与大多144不同
有比较多的英文
整体背面图,背板固定方法不同,上面两个夹子,可以向上摆起。喇叭用的也是上广自己家的,非一般的飞乐
内部整体完整,无缺、无损、无修。
内部标示牌及检验标示完整,有出厂编码标示
原装带标的插头
外壳检验章
65年产品,卫生待清理,整机完美保存了原状,可惜的就是背板损坏,修复有难度。查了资料,有人说是出口款,是吗?

网友:
是出口型吧

网友:
看背板固定方式属出口版144,比较少见的型号。

网友:
疑似内销出口产品,经历50年了

网友:
较早期的144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A:
上广电的外面就没有“上海”标。

网友:
144带编号毫不稀奇,后背固定卡子是出口型的。

网友:
真新哪,这机器应该使用频率不高,不然不会这么新。
第三张有两个电子管还有个小房子。

网友:
见识了,那时候能做出这样的机器,比现在的工艺都好。

网友:
出口型的144,少见,收藏价值高。

网友:
这机用的上广喇叭比后来的飞乐喇叭音色好多了,

网友:
好机..........但淸理卫生拆装费些时

网友:
门兄说没有标应该是准确的。这个背板修复不难,值得好好打理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出口版本,内销产品,从后背板来看,是出口产品,从前脸看,是汉字版,那就应该是内销的产品了。

正解!是这个理

网友:
这个成色的上海144;依然难得见到了;能得此大宝;好好打理。

网友:
我家原来也有,里面很多的检验标记,后来因为有了录音机、CD,就淘汰了,前段时间被我父母给拆了,扔了吧。

楼主:
老货还是用料实在,腐朽的表面,打磨抛光后:庐山真面目→纯铜的。
非常漂亮!金光灿灿

网友C:
看看指示灯,如果时单个指示灯的那是最早的。
单个指示灯的生产时间很短,后来的都是两个指示灯的了。

网友:
只要用心,下功夫,修复这后挡板也不会太难

网友:
真是难得的好机,看着眼馋。

网友:
标准语  要了

网友:
机子很好,没有什么特种机,只是出产的时间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指示灯,如果时单个指示灯的那是最早的。
单个指示灯的生产时间很短,后来的都是两个指示灯的了。

刚看了一下,一个灯,看来是比较早,生产日期65年2月2日,机芯待打理,先打理木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广电的外面就没有“上海”标。

“上海”这个标志出厂装没装看痕迹好像装过又拆了
在网上找到同款的,看刻度盘“Type 144”也是出口版本,同样没有“上海”标志。
但是观察前脸,面板布上有粘胶的痕迹,木板上也有开过孔的痕迹。好像装过标,又扣掉了,不知是否是这样?
有胶痕
开过孔
不知当时是如何考虑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一个灯,看来是比较早,生产日期65年2月2日,机芯待打理,先打理木框中

单指示灯的机器很难得的。要好好保藏!!

网友C:
我的这台单指示灯上海144,很破旧。
面板上也没有“上海”字样。

请看:面板

指示灯只有一个

电解电容是1964年10月的,由此估计整机出产时间65年初。

后面也是带弹簧搭扣(可惜没有后板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台单指示灯上海144,很破旧。
面板上也没有“上海”字样。

我把能拆的都拆开,清理卫生,打磨上漆中,昨天一天时间,就弄了几个标,抛光出来能照见人影,非常漂亮。木框里面上漆完毕,外壳最后弄,原来的文字腐朽了,干脆把前面的文字颜色改了一下,白字版不显眼,改成黑子版,个人感觉漂亮了。哈哈
锈迹斑斑
耐心打磨后,扣掉原来的字漆,重新上黑色漆
打磨多余的漆
抛光后可见人影
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使用铜条电镀工艺,虽然电镀层锈蚀,但是里面的铜条打磨出来效果比原来都好。

网友:
看了下记录,另外一台是有上海商标的(也是单指示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能拆的都拆开,清理卫生,打磨上漆中,昨天一天时间,就弄了几个标,抛光出来能照见人影,非常漂亮。 ...

不好不好

带搭扣的上海144,至今只发现白色汉字版,黑色和白色拼音版;没有见过带搭扣机器有黑色汉字版的。

我在28楼发的那台,就是被前人填上了金粉漆了。

有“狗尾续貂”之嫌。

网友D:
这台是65年的,也是“单指示灯”,但有“上海”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是65年的,也是“单指示灯”,但有“上海”标:

好新的机子,难得这么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是65年的,也是“单指示灯”,但有“上海”标:

可是,图里看到的是两个指示灯的啊——灯在按键两侧。

双指示灯是这样的

单指示灯是这样的——灯在按键中间线位置

网友(2017-07-24):
确有点“与众不同”,经典的(甩711系列几条街的)144居然有咁多细微差别叫人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