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可以给手机充电?

楼主(2016-05-31):
  据报道,福建省的一位李女士,2013年冬天的一天,原本只有一格电的手机,拿到自己手里,过了一会儿发现,手机上的电池变成了满格。后来一段时间,李女士的手机被意外充电已经有两三次了。
       据“有关专家”解释,这是与李女士的皮肤结构致密有较大的关系,因为人体皮肤致密,绝缘性能好,静电易集聚在身上而不易释放掉。
  套用一句话问坛友: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你不是玩无线电电子的吧,这都信?咋不在打雷的时候给手机充电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会发生,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手通过长时握手机,手的温度从机壳传递到了电池,使得电池内活性物质活化才有可能有充电之现象,这里的必要条件是环境温度在零度左右,这样的现象才会产生,另外静电是否可给手机电池充电,那主要看静电的电场强度,如用超级电容器经过限流电路接入手机充电插口是可以给手机充电的,静电其实是以电场的形式存在,一但用导线连接成一个有负载的回路,电流便会形成,变成我们常见的直流电源。

网友:
专家的话你也信?

网友:
骗人的吧?要是这样都行谁还用市电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会发生,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手通过长时握手机,手的温度从机壳传递到了电 ...

冬天锂电池活性变差,捂热后性能又恢复,造成充电的假象

网友:
专家的解释雷倒了我

网友:
电池充电要有正负两极构成回路才行,所以静电不能给电池充电。单一极性的静电荷用导体与电池连接起来也不能给电池充电,只是电荷布满电池各处。专家啥话都说胆子够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会发生,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手通过长时握手机,手的温度从机壳传递到了电 ...

有道理,锂电池的放电特性绝对与温度有关。

网友:
静电能充电我不知道!静电能把cpu干掉我就清楚

网友:
就是温度的事情。。。。。。。。。。。。。。

网友:
这不太可能吧,静电一般电压很高而手机电池的电压只有4.5伏左右这样的条件是充不进的。

网友:
存在电容里的电应该是静电吧

网友(2016-07-04):
电池检测电路或电池坏了吧

网友:
低温下锂电性能差了,不满电。温度升高,行了。

扯什么静电。

网友:
没什么说的 牛

网友:
不可能  正负需要有回路

网友:
有这么好的事  省钱哦

网友:
看见专家二字就想上厕所。

网友:
应该不可以把!

网友:
手机电池要完前的征照,机主先玩手机,用电很快,电量下得历害,这时他不玩了,等 一会看到电量又上来了,其实这是电虚的表现。

网友:
纯属扯淡---------

网友(2016-08-06):
我只相信静电会击坏手机

网友(2017-02-20):
静电怎么没把专家给充足电呢把脑子里形成闭合回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指电场电势,其周边一旦形成电流通道,就是高电压、强电流的“瞬时击穿”式放电,迅疾即至电势平衡态。 ...

同意您的说法,不要轻信砖家

网友:
不知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2017-03-29):
专家大多是文科毕业的能说通就认为有人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是不会发生,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手通过长时握手机,手的温度从机壳传递到了电 ...

版主这个解释可以接受,我认为,即使静电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得经过导线连接到手机的充电的接点上;温度上升激活手机处于休眠状态的电池离子一说,最具有说服力。

网友:
这种报道可信度不高啊,首先充电得连接电池正负两极,这一点,普通手机正常使用过程中不连接充电器恐怕是不行的吧?退一步,她手正好连上了电池两极,身上的静电开始给电池充电,那么问题来了,冬天我们都有释放静电的经历,就那么“啪”的一下释放出来的电量够屏幕亮2秒钟不?
要么我们反过来,用手机电池做电源,做个高压放电电路,比如夏天用的打蚊子的电蚊拍,1000mah电池我想打死几百只蚊子不是问题吧??人身上的电量想要充满这电池,需要的静电荷应该是巨大的量,“一般人”恐怕还真没这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电指电场电势,其周边一旦形成电流通道,就是高电压、强电流的“瞬时击穿”式放电,迅疾即至电势平衡态。 ...

我好像看过有人研究过放一个大风筝,用于收集高空电荷,通过风筝线与地面形成回路发电的想法,不知有人实现过没

网友:
看过后,笑笑就好!!

网友(2017-08-17):
有一次是冬天,在野外想看下地图,网页还没展开地图就没电关机了,开机显示0电量,回到家里准备给手机充电时发现手机还有百分之70的电,所以手握加温使手机恢复电量之说是对的。

网友:
人体无线充电吗?那就给力了

网友:
网名叫"静电小子"的这小子,应该懂这个静电问题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2017-09-22):
第七次全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发布 调查结果表明,2007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为2.25%

网友:
静电不可能充电,若静电能充电那他就不叫静电,充电必须靠动电(电流)。那个专家也是糊弄人的,要不然就是外星人。

网友:
按照正常的情况静电应该属于电压高但是电流小的 ,能量应该非常少,如果李女士能给手机充电,他老公岂不是早就被店的死去活来了
当然还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