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移动电源制作

楼主(2016-06-01):
上个10.8V移动电源制作,电芯是505068*9,三并三串单节1850mah(0.5C实测),保护板淘个二手本本电池保护板。带DC5.0V(LM2576)输出,DC12V(10.8V)、DC4.2V*3输入输出方便平衡充或输出使用。

12V输出

12V输出

DC5.0V输出

DC5.0V输出

网友A:
这个输出电流多少?会不会电流太大对手机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电流多少?会不会电流太大对手机有影响

负载决定电流,手机里面有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这个干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输出电流多少?会不会电流太大对手机有影响

LM2576理论上输出可以有3A,但保守2A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暂时手头没有更高效的小电源模块。象3楼夜兄所述输出取决于手机电源管理芯片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干嘛用?

优质锂聚电芯(每片分容)移动电源......主12V副5V移动后备电源,可以给车机等12V设备供电......

网友B:
内容笔记本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笔记本行吧

不明白你表达的?

网友:
高手       好想学学  哎没人教

网友C:
接口太多,容易插错,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太多,容易插错,插错。

呵呵,自己用没事,12V设备插到4.2V供电?这里接口有两种DC2.5和DC2.1,谁家里不是有很多路由、猫呀、充电器、本本电源等适配器有不同的电压也是没有防呆的,难道也是随手抓个插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自己用没事,12V设备插到4.2V供电?这里接口有两种DC2.5和DC2.1,谁家里不是有很多路由、猫呀、充电 ...

网友D:
笔记本电池保护板怎么用到这里,我拆了几个电池,保护板能给别的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池保护板怎么用到这里,我拆了几个电池,保护板能给别的用吗

只要是3.7V锂电都能组成电池组。

网友D:
我在电池板接口输入10-14v的电压,主板里面的2个节点都是0.6v左右的电压,有时能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电池板接口输入10-14v的电压,主板里面的2个节点都是0.6v左右的电压,有时能到1.2v

这个电池没有接上测不出节点电压,那0.6V也不能作为接线依据。串联三节、四节电池依不同保护板符号不同,一般头一节正极是B+和P+(输出)接在一起,中间分别有B+、B-、Bm、Bn、Bv、BL、BH等不同的标识方式。自己查芯片方案或上图发帖吧......

网友E(2016-08-05):
私下认为感觉用处不是非常大,这些年市电就是不停电,很难用到这个好装置.不过老师做的这个设计真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私下认为感觉用处不是非常大,这些年市电就是不停电,很难用到这个好装置.不过老师做的这个设计真的不错!

嗯,只能在外偶尔用用,平常是闲置......。

网友:
楼主真是电池土豪
一块锂电很贵的
你哪里找的

网友:
这个好,手上刚有几块锂电

网友:
挺好!
应用范围较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