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丝机

楼主(2016-06-01):
不时接触外国机,发现只有美国机有高电压低电流的电子管。串丝机更是美国独有。40年代后美国串丝机,在中国更是大行其道。分析原因,是否二战需要战略物质钢铁和有色金属的无奈之举。还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不解。希朋友们参加讨论,大家获益。了解电子管的前世今生。

网友:
早期的轮船上电源为110V直流,串丝机就是为适应船上直流110V电源和陆地110V交流电源而设计的,因为直流电不能使用变压器,只能采用灯丝串联电路,因此也称为交直流两用机。二战期间,铜和硅钢片都是战略物资,因此串丝电路在交流机上广泛流行,甚至一些电视机也使用串丝电路。

网友A:
      串丝机用料省,工艺相对简单,成本低。美国经济大萧条,继而二次大战。美国两线作战,还要给各同盟国包括苏联中国装备与技术上的支持与援助。太平洋战争美军一度只剩受伤的“企业”号一艘航母独力支撑。制造业与能源材料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装备让路,就只能简化收音机的制造。

网友:
现在有条件了,要玩这些串丝管可以专门配灯丝变压器,相比常规灯丝管来说便宜不少

网友:
贾老师,串丝机非美国独有,德机中也有不少,使用“U”字母头的管子组合成套管,如UCH81,UF89,UBF80,UABC80,UL84,UM80,基本均可对应于“E"字头的套管。

网友:
串丝机,早期的轮船上电源为110V直流,串丝机就是为适应船上直流110V电源和陆地110V交流电源而设计的,因为直流电不能使用变压器,只能采用灯丝串联电路,因此也称为交直流两用机。二战期间,铜和硅钢片都是战略物资,因此串丝电路在交流机上广泛流行,甚至一些电视机也使用串丝电路。谢谢白版的详细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丝机用料省,工艺相对简单,成本低。美国经济大萧条,继而二次大战。美国两线作战,还要给各同盟国 ...

于老师我问个问题,我的收音机最近老是串台,临台的信号比较强把这个我最爱听的音乐台压下去了,请问下这样怎么处理

网友:
贾老可能有点误会,其实欧洲也有,比如P字头和U字头V字头的都是灯丝串连电子管。灯丝串连好处是,甩掉了发热严重的灯丝变压器,电子管收音机就能长期使用了。缺点是灯丝电压做高了灯丝变细容易烧断(往往断在灯丝电压高的强放或整流管上),另外,外国电视也有串连灯丝的,理由一样,管数多了,只能做大灯丝电流来凑电压,就又发展了灯丝电流0.45A和0.6A的品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于老师我问个问题,我的收音机最近老是串台,临台的信号比较强把这个我最爱听的音乐台压下去了,请问下这 ...

混台是选择性不高。
      收音机的选择性,普通收音机的选择性应满足对相差±10千赫的相邻电台信号的衰减不小于26分贝。较好的收音机应不小于30分贝。分贝越大越好。(手册里各型号收音机都有这个性能指标)。
     有可能是变频级调谐回路和中频调谐回路的元件变质损坏出现失谐,造成选择性变差,降低了排除邻近电台信号的能力。
      选择性变差检查中周
其线圈Q值下降,使中频增益下降,中频回路谐振曲线变钝,选择性变差。对于多股线检查中频变压器四个线圈的直流电阻值来确定是否有断股。调容式的还要检查云母半可调。调感式的,电容使用日久容量减小,也会使中频回路失偕。可以拆去重换一个。调感磁心,有的会因老化而使线圈电感量减小可调换一个好的试试。如是线圈受潮,可用蜡煎煮去潮。
      变频电路中各统调补偿元件如有损坏变质。常见的是垫整电容器漏电或容量变化。垫整电容器有600号和固定式的。固定式换件。600号半可调,可清洗烤干,刮干净引出片,全部焊上,不虚焊。
     收听某一弱电合信号时,邻近有强力电台的信号干扰。这不是毛病,是由于收音条件所形成。相邻台被中频放大器一齐放大,从而同时出现一强一弱两个信号。不是收音机有了故障用普通型收音机收音很难将强台隔开。加装磁性天线,找方向。
     输入级的中周(312-1,312-3)对选择性与灵敏度影响较大,还可以试试用输入代替输出,如果自激再采取消除自激的办法。

网友:
不少串屍机是用在220V电源的。五十年代,我所接触的机机,它的电源线,在开机时是微微发热的,它是降压电阻丝组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混台是选择性不高。
      收音机的选择性,普通收音机的选择性应满足对相差±10千赫的相邻电台信号的衰 ...

是这个沙巴机子我平常听调频,忘说了不是所有台都串台就那两个台串,原来不串最近才发现串的我还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晚上10点过后串台现象就好点了这样是中周失谐吗,如果换中周谐振电容还得统调吧这样就太麻烦了,今天我看了下电路那个C50检波旁边的5U电容让卖家换成普通的4.7u的电容了这对灵敏度有影响吗

网友:
刚上大学那年去同学家玩,他父亲听说我是无线电专业,说有台电子管收音机让我看看,我一看是一台很旧的美国产的铁壳收音机,电源线却是很新的塑料线,他父亲说这台收音机最早的毛病是有很大的交流声,单位电工说电源线太旧了,通电都发热了。换了根电源线就没声了。这个蹩脚电工把降压电阻线换了,本来就是滤波电容坏了,换电容就好了,换了电源线把整流管灯丝烧断了(没地方找),最后加了个灯丝变压器和一个整流二极管(半波整流),换了滤波电容。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沙巴机子我平常听调频,忘说了不是所有台都串台就那两个台串,原来不串最近才发现串的我还发现一个 ...

我还以为是国产机那,全频道德机就别动了。原来不串,这里因素很多,比如市电电压,周围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冬夏不同,不是失谐。5U与4.7u的电容是一样,产品标称系列不同,从前用的国产大多是整数系列,现在你可能买不到5.0的,只有4.7;5.6精一点的5.1。对灵敏度没有任何有影响。
说明一点灵敏度与选择性是对立的统一体,相同条件下(同一电路)一个升另一个就降。
你用的是调频混台,可以试试加装天线即便是室内的,简单的三单元,前面短的叫引向器,中间分两段是天线振子,后面长的是反射器。它有方向性。具体尺寸根据接收电台的波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国产机那,全频道德机就别动了。原来不串,这里因素很多,比如市电电压,周围环境的变化,气候 ...

好的谢谢于老师,我做个天线试下

网友:
我有一台是珍尼斯用的是励磁喇叭,一个中放管是12k7,收到台声音小燥音大我怀疑是12k7老化,有办法用其它管子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