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台三洋液晶,技改电源板

楼主(2016-06-02):
今天修台三洋液晶,该机怪,待机电压和主电源部分一起,背光单独。现象是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拆板和主板回来后检查,一通电正常,按下待机键后再开不能开机,检查是背光没有电压,pfc也不工作,分析电路板后发现背光供电是有pfc产生,pfc是由待机芯片驱动,pfc要工作前提要有一定电流,于是加了图片的电路,按下待机键给信号电源板,启动继电器给电阻假负载,pfc工作,背光工作,同时背光给信号延时关闭继电器不再电阻假负载。手机发帖累啊!

网友A:
电路板这样改可以吗?我都是很死板,修显示器,都是照着原厂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这样改可以吗?我都是很死板,修显示器,都是照着原厂的修。

这三洋液晶太老了,连插座的线都不标明电压和用途,得自己分析,没电路图,懒得去查贴片小电容

网友B:
楼主功底不错,手艺自然就好!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功底不错,手艺自然就好!赞

是儋州的?我是半路才搞家电维修,

网友C:
电视改好了,就怕有后患,我以前修理个液晶电视负电源开关变压器坏了,外加一块负电源板,用户看了3个月机芯板坏了,后来同行说我改负电源板烧坏机芯板,用户找我陪,这事12315插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改好了,就怕有后患,我以前修理个液晶电视负电源开关变压器坏了,外加一块负电源板,用户看了3个月机芯 ...

不一样的,我改的是在几秒钟就断开连接,我有考虑到后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儋州的?我是半路才搞家电维修,

在两院,欢迎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两院,欢迎来玩。

在两院教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两院教学?

非他们内部人员,只是外来暂住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帖!此板已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