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RF2200与索尼5900电路技术特点比较

楼主(2016-06-02):
    首先声明一下,此文不涉及机器外观,面板操控,现场听感,仅仅就电路设计进行比较,看看两机都有些什么特点。两机电路图网上很多,我就不上图了。

5900W

5900W

调频部分
索尼5900
       结型场管非调谐高放,独立本振、带调谐电路的混频,用的是双连可变。本振AFC电路是由三极管来完成的,严格说是属于电压控制型。
    三级中放,级间偶合是由三级10.7M陶瓷滤波器两两串联完成。
    就调频中频幅频特性而言,中周要好于陶瓷滤波器,听一下还原声音就清楚了。
    中频信号进入CX075块进行中放、AGC控制、限幅后输出,外接比列鉴频器后还原音频信号,又分两路,一路进入功放,一路返至本振,为AFC提供基准电平。
松下2200
       结型场管非调谐高放,独立本振、带调谐电路的混频,AFC电路是由变容二极管来完成的,属最经典的效果最好的频率控制型。双连可变。
    中放三级,偶合部分用了两个中周和两个10.7M陶瓷滤波器,然后进入1019IC块,后面的电路与索尼电路基本相同,不赘述。
    综合看,两机调频电路还是中规中距的。如果硬要对比一下,我个人感觉松下的要好些,理由其一是AFC控制部分,利用变容二极管补偿本振频漂要更稳定,其二是幅频特性要稍好点。至于说选择性,带内外交调干扰,两机中放都做到这个程度了,就不能鸡蛋里挑骨头了。
    这里我想到了德系卫星系列机,调频中放部分是全分立件的四级放大,均为双调谐中周偶合,效果就是不一样。
    高档调频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直接影响到音频还原保真度,就是去加重时间常数的设置。至于这两个机器的时间常数是多少我就不得而知了,有时你感觉泊来品调频波段音质不好,要考虑到此设置是否符合我国标准。一些不注重音质的低档机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调幅部分
索尼5900
        调幅部分没有前置高放级。中波与短波高频电路设计稍有不同。用的是双连可变。分开来看。
    中波是一次变频电路,设有独立本振与混频电路,其本振同时兼短波第一本振。经混频后通过两个偶合中周与一组两两串联的陶瓷滤波器,借调频第三中放管进行一级预中放,然后进入CX075IC块进行中放与AGC控制,输出的中频信号由中周偶合至二极管检波后进入音频放大。从电路设计上来看就很普通了。
    短波是二次变频,分三个波段,第一本振与中波本振共用一个振荡管。混频是带调谐的双三极管平衡混频,这是很少见的电路设计,优点不言而喻。第二本振也是独立本振与混频,第二中频信号出来后,与中波的中频信号电路走向一致。
松下2200
        调幅部分设有带调谐的前置高放级,而且是结型场管前置调谐高放,这一般在高级机上才有的电路,可见2200号称中波王(短波王)不是徒有虚名。用的也是双连可变。中波与短波高频电路设计稍有不同,分开来看。
    前置高放后的中波信号直接进入1019IC块进行本振、混频,中放,AGC控制,输出中频信号经中周偶合后至二极管检波,然后进入音频放大。
    短波是二次变频,共分六个波段。为确保第一本振频率稳定,设计了十分周密的三极管稳频电路,真是值得点赞,第一混频也是采用三极管平衡电路,第一中频信号经双中周偶合,进入1019IC块中放,同时1019块还完成第二本振、第二混频、中放、AGC控制等工作,输出中频信号经中周偶合至二极管检波,经一级预放后进入音频放大部分。
    就电路设计来看,不用多说2200要远好于5900。
    说到这里有一点我一直不太明白,就是带前置高放的机器,其LC调谐电路究竟是设置在高放级前面好还是后面好,两个机器的调频部分均设在高放级的后面,也就是混频级的前面。可松下机调幅部分则是设置在高放级的前面。有的人认为是考虑到高频阻抗匹配,其实通过电感偶合后,高频阻抗匹配并不会有问题。

SSB部分
两机都设有SSB接收电路。
索尼5900
        调幅中频信号经IC放大后输出,与拍频振荡器产生的拍频信号混频与同步检波后生成单边带音频信号,经一级音频预放大,进入音频放大。
松下2200
       调幅中频信号经IC放大后输出,与拍频振荡器产生的拍频信号混频检波后生成单边带音频信号,经一级音频预放大,进入音频放大。
    两机单边带电路基本属附设电路,电路设计简单,接收效果一般。仔细看,索尼5900要稍好于松下2200。

音频放大部分
索尼5900
        音频前置放大与推动部分为两管串联型,功放为变压器乙类推挽放大。
松下2200
        功放部分先经一级预放后进入功放IC,IC功放片型号是HA1329。松下机用的HA1329片我没用过,不知此片功放效果如何。
    两机音调控制基本属负反馈加电容衰减高低音的方法实现音调控制,电路只能说一般化。

电源部分
索尼5900
       通过改变电源插口接法,能适应不同地区的电源。其稳压电路属串联稳压型,带取样放大部分,电源稳压保护电路较完备。
松下2200
       2200有两种基本型,2200BS型为110V电压,主要是内销和北美,另外还有一种220BA型的是220V主要是销往欧洲市场。电源稳压电路为简易型的单管串联稳压型,没有取样放大管与保护电路,电路稍显简单。
    相比较索尼机的电路要完备些。

晶校电路
    两机均带频率晶校电路。
索尼5900
       500K晶体振荡经分频,生成250K振荡频率后,对调谐进行校正。
松下2200
       2M晶体振荡,经分频后,生成125K与500K振荡频率,对调谐进行校正。

    总之,就电路设计来看,松下RF2200综合性能要好于索尼5900。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很透彻。松下RF2200可玩度很高,我是爱不释手。索尼5900也不错,准备有机会再入一台5900W做下对比

网友:
想看看工艺和元件 貌似sony空气联是密封的。

网友:
既然是比较,短波二次变频的两个中频频率是重要参数,楼主忽略了。

网友:
〝松下机用的HA1329片我没用过,不知此片功放效果如何。〞

1392是日立功放三胞胎中高音极差的IC,比常见的BA536/5406还要差,使用这样的IC,收信机绝对不会产生

大环路啸叫,稳定/功率余量极大.

网友:
外观做的再漂亮,终究是民用消费产品,用的都是廉价的塑料,也就是个玩具,就短波而言和339军用接收机比起来就是垃圾 ,差距不是一点点,但价格却比真材实料的339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七十年代的产品,当年中国连三极管质量也不过关

这话言过其实,因为你用的大多都是处理品而已。正品、军品你用的少。

网友B(2017-01-07):
看到用的是1019,瞬间就没了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七十年代的产品,当年中国连三极管质量也不过关

这你就老外了,当年北京、上海等等很多城市生产的晶体三极管,质量都很好。我有些那时的老管,就是到现在测试,性能都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用的是1019,瞬间就没了兴趣。

同感,就还比是HI-FI功放里,看到了LM324和UA741.

网友:
LZ,不好意思,以前对1019的性能很失望,现在看,在短波段松下机只用了它的一部分,从整体来看,松下RF2200的性能比索尼5900要强一些,应该说,松下RF2200在民用机里面是很不错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