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马可尼2022C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6-06-02):
马可尼2022C信号发生器存放几年没有用,前些日子拿出来使用,几分钟之后就报错,外部试验,10KHZ至249.999MHZ没有输出,250-1000MHZ输出正常。由于难以找到资料,要想修复那是有相当难度的,概率很小!

本坛发出求助,没有人回帖,专门请教瓦数先生,他也没有资料,在另一个网站找到几个链接,可是家里的电脑网络几乎不能上那些网站,以前用电信网络没有这种问题,因为贪图便宜,改用广电网络之后电脑就再也无法查找境外的网站了!昨天晚上,与一位徒弟聊天,说起了这件事情,他是折腾网吧和经销电脑的,我将链接发给他,很快就找到了两百多页的详细资料,下载下来传给我,非常的详细。

今天大早起来就研究起来,以前对合成信号发生器的原理有些了解,但是具体的仪器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经过几个小时的研究,确定好检修的步骤,在频谱仪的帮助下,很快就确定了故障部位,结合具体的图纸,那些专门的元件又在网上查找资料熟悉,确定RF模拟电路中有两块厚膜电路不正常,由于电路中的元件是受控才工作的,即需要的时候才通电、或者需要的时候就用电子开关切换过来,经过几次反复辨证,确定厚膜芯片OM345内部断裂。

这种芯片为早期的RF宽带厚膜,带宽大约在40-800MHZ,增益大于10分贝,那里去找这种配件,当然是淘宝搜索了,找到了唯一的一家,标价260元,两只那就要500多元!看来购买元件修复的意义不大了,而且可以肯定,260元的玩意并不是新的,是拆机件,即使买来可靠性是没有保障的。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采用分离元件模拟模块用PCB板做,手头有微波三极管,弄成功没有问题,但是比较费事;再就是找相似的厚膜,手头有OM350,电参数差不多,但是管脚不同,仔细研究之后,替代还是比较简单的。

反复核对之后,拆下坏的元件,换上代用品,开机OK!

楼主:
信号发生器最开始的应该是LC和RC振荡器组成的,这种古老的仪器为了获得比较高的频率分辨率和稳定性,不知下了多少工夫最终到了尽头;随之而来的采用锁相技术的信号发生器,由于采用晶振振荡作为基准,采用数字电路进行频率预置,性能指标产生的质的的飞跃;再后来就是频率合成的了,其中包括锁相、分频、混频等技术,对比锁相技术的仪器,分辨率提高了许多、稳定性也是靠晶体提供的,加上程控,这类仪器早前还是主流,只是电路极其复杂,因此价格也很高;现在的DDS信号发生器,在性能上有上了一个大台阶,许多廉价的模块,就能方便的替代早前的那些简易的信号源。

许多爱好者还停留在那些LC振荡器信号源,其实这是不当的,因为这类仪器所有的指标都很差,但是淘宝的价格还不低,同样一个频段的仪器,那些锁相信号发生器就比那些LC的强百倍!而价格相当。所以要买信号发生器的朋友,别再留恋那些传统仪器了!

比方说具有代表性的AM、FM信号发生器,锁相的只要300-500元就能买到不错的仪器,这类仪器频率精确、操作方便,输出电平精确可控;而那些传统的LC振荡器的信号发生器,看起来体积不大,但是频率稳定性很差,基本上没有准确的电平控制。

要买就买后面的两种,才300元,比前面的哪几种强多了,至少十倍!

网友A:
这设备里面什么东西含氧化铍啊?这玩意毒性挺强呢

网友B:
这个电感是后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备里面什么东西含氧化铍啊?这玩意毒性挺强呢

别过度担心,只要你不弄成粉末就不会有事。这块电路板上有一只功率放大管MRF587、就是那个白色外壳的微波管。以前上班的时候常常接触这类晶体管还有真空管,还没有中毒过!

网友:
这微波管的陶瓷外壳都含氧化铍吗?我手头上好多国产微波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感是后加的?

是的,原来的OM345是电阻性负载,在厚膜内部,用OM350替代,电路结构不同,参考他的应用电路,需要外接10UH电感。OM345找到了他的内部电路图,OM350没有找到。

网友:
没谷歌确实不方便啊

网友:
JHXC老师是个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手。看到信号发生器,垂涎不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手册很好找啊
http://elektrotanya.com/marconi_2022c_signal_sm.pdf/download.html

谢谢朋友,可惜我的网络还是打不开,该死的广电网!自从用了广电网,就有许多网站不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能修收音机吗.有台sony air-8.想修。可以的话请PM。谢谢

维修细小的电器感到费力了,眼睛不好使、手拿烙铁越用心就越抖,片状元件的电路不敢动了。你可以自己折腾啦,只要能够找到维修资料,首先是看懂电路,维修应该不是太难的。建议你自己捣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能把这网站的主页给我吗

主页:http://elektrotanya.com/
维修手册:http://pan.baidu.com/s/1kUIH0kJ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膜拜中

网友E:
高频维修达人,现在2M左右的函数发生器也就100块左右,上百M的价格不知道怎样了,电路会相对复杂许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维修达人,现在2M左右的函数发生器也就100块左右,上百M的价格不知道怎样了,电路会相对复杂许多吗?

这类仪器的维修难度比较大。首先是要对仪器的各种基础电路原理熟悉,当然必须要有资料,这么复杂的东东没有资料即使懂得一般原理也是不好折腾的,必要的仪器是不可少的,一块万能的表肯定不行。

这类信号发生器由于频率范围很宽、频率高达1GHZ,所以内部采用了诸如混频、分频、倍频、锁相、宽带放大器等基础电路,控制电路采用的是微机或者单片机。一般的故障有条件可以折腾,有些故障还是没有办法的。这类仪器稍好一点也得几千元,我的这台早年买的花了3000多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类仪器的维修难度比较大。首先是要对仪器的各种基础电路原理熟悉,当然必须要有资料,这么复杂的东东没 ...

呢像这类货像是学生用的,上G的确实贵。

网友:
我也有一台2022D,后面的冷却风扇轴承没油了,但是拆下后我打不开,就仍在那里没管了,另外1Mhz以下输出不正常,想找维修手册,用bing也没找到

网友(2018-03-10):
引用 楼主:
这类仪器的维修难度比较大。首先是要对仪器的各种基础电路原理熟悉,当然必须要有资料,这么复杂的东东没 ...

老师,我也有一台尸体机器,麻烦您给指点一下

老师,红箭头里面的线插在中板插座上的线序 我的线需要怎么连接上

老师,红箭头里面的线插在中板插座上的线序 我的线需要怎么连接上

是个BNC插座 芯线插哪一个脚 外皮插哪一个脚?

是个BNC插座 芯线插哪一个脚 外皮插哪一个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类仪器的维修难度比较大。首先是要对仪器的各种基础电路原理熟悉,当然必须要有资料,这么复杂的东东没 ...

老师,我也有一台尸体机器,麻烦给指导一下

网友:
楼主真高人也

网友F(2018-08-18):
老师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把'我也有个故障机'谢谢啦

网友:
手艺了得!修机高手!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艺

其实对于这种老机器     如果实用性不强   还是不修为好

一台设备到了 一定年限   基本问题不断   很是麻烦

而且遇到技术革新    老机器更没有什么折腾的

我原来也是吃过这个亏    好不容易整好的老机器

没几下又出问题 了

所以我现在的方法是      首先看机器新不新   有没有修复价值

几百块  几千块的    太旧   基本不修

确实有价值的    价格昂贵的   还是值得弄

例如总价上W的   可以整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师把你的电路图发上来把'我也有个故障机'谢谢啦

记得我上传过,不好查找,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