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J510V组合套机调不出声音

楼主(2016-06-04):
本人技术有限,先锋J510V组合音响套机调不出声音,求各位前辈支招,调节音量旋钮屏幕不显示数字。

网友A:
肯定是要最先查功放,功放电源保险丝;功放电源电压;功放输出端中点电压等。
可能的话你应该将功放的实物照片贴上来,此地高手就可以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要最先查功放,功放电源保险丝;功放电源电压;功放输出端中点电压等。
可能的话你应该将功放的实物 ...

谢前辈指教

网友B:
电位器看看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看看检查一下

我试试看吧,实在修不好就算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看吧,实在修不好就算了,不值得修了

修好了吗,不行的话我给你瞧瞧,修好了是你的,修不好我做配件 本人修功放还是有一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不行的话我给你瞧瞧,修好了是你的,修不好我做配件  本人修功放还是有一套的

行朋友给瞧瞧吧

网友:
音源选择必须选对了,再调音量旋钮试试。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调节音量旋钮屏幕不显示数字。
这应该是总线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D:
不会修还是找人吧,这个看上去简单,要逐级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修还是找人吧,这个看上去简单,要逐级检查。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