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大家一个问题 设备不通电怎么知道是正负极

楼主(2016-06-04):
询问大家一个问题 设备不通电怎么知道是正负极  就是输入口的 怎么看正负极 是ngc游戏机 我有个12v 5a的电源 不知道怎么接接反了 能不能把游戏机烧了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拆开看里面的大电容

网友A:
测输入口的正反向电阻,电阻小的正表笔所接的是电源的负极,负表笔所接的是电源的正极。

网友B:
在电源上串一个5A以上的二极管,送上电了就对了把二极管拆掉,送不上电就是正负极反了。

楼主:
这个游戏机 地用专用工具拆
不拆开有什么办法测试吗  关键是我的电源和这个接口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上串一个5A以上的二极管,送上电了就对了把二极管拆掉,送不上电就是正负极反了。

这样就不会烧了 是不 谢谢

网友:
  拆开机器看一看输入端是那端接地,就是接滤波电容器的负极的那一端,把输入线的负端接上,就很容易判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试,在电源上串二极管和没有串是没有区别的,要串也是串在机器电源座里面,这样也是要打开机器的~~~

谢谢 那我还是在网上买个螺丝刀吧

楼主:
就是这个

楼主:
淘宝的图片大家对付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螺丝一般不深的,用小一点的尖嘴钳试一下~~~

很深的

网友:
只有拆开看看了 不拆开不好判断

网友D:
一般DC插头,芯正外负。不确定的情况下,用指针表电阻档,电阻高的红正黑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DC插头,芯正外负。不确定的情况下,用指针表电阻档,电阻高的红正黑负。

谢谢 朋友  昨天相信百分之50的几率了  接反了 但是没烧  掉过来接 灯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运

运气确实好点 就接上按一下开关 看不亮 立马换

网友F:
拆开看看输出的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G:
我一般都是拆机,看输入端的电容极性,然后跑跑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都是拆机,看输入端的电容极性,然后跑跑线就行了

关键是没有拆机工具  螺丝还比较深

网友G:
看来人品不错,接反了没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来人品不错,接反了没烧啊

关键是胆大  是不是接反了 百分之90烧啊  要是的话 我去买个彩票 中了你来吉林安排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拆开看看输出的电容就知道了

这个不知道怎么看 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输入口的正反向电阻,电阻小的正表笔所接的是电源的负极,负表笔所接的是电源的正极。

你还需要告诉楼主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两种表的表笔输出极性正好相反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以电阻大时为参考吗,是不是正负和表笔正负刚好一致呢?

也可以的,我说的是用的指针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