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悬!!!

楼主(2016-06-04):
400km时油表灯就亮了, 按照以往的经验大概能加28升, 还有7升的余量. 按照平均油耗, 能跑近百公里. 这几天一直阴雨, 担心开盖进水, 今天总算放晴了, 里程也跑到470多了, 准备加油时临时有个事情要跑三十多公里的路. 感觉有可能趴在半路上, 都做好了半路让保险公司送油的思想准备. 返回时有同事同行, 硬着头皮开了一路的空调, 总感觉越踩油门速度越低, 电影上汽车半道没油了最后不规则突突几声再抖上几抖的镜头不停脑海中闪现. 放下同事二话没说就开到了加油站. 看了一下里程, 整整508km.
大家猜猜加了多少升 (油箱标称容积35升).

网友A:
40升上下。猜的。

网友B:
估计在38到42L之间

网友C:
估计34升吧?眉版你的车百公里7升?

楼主:
呵呵. 马上弄个公式, 将误差换算成分数.

楼主:
公式已经弄好了. 再等一会儿公布结果. 有兴趣的继续猜. 最好是单一的数值, 如果是范围只好取平均值了.
升数建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跟加油机上现实的一样. 误差越小, 分数越高. 最高分是三十分. 误差超过7升就没有分了.

具体算法是这样的
得分=30*(1-|真值-估值|/7), 负值不加分.

网友D:
35升的油箱能加38.5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升上下。猜的。

很多科学发现都与猜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在38到42L之间

平均数算40吧.
4 升的误差范围可够宽的, 赶上油箱容积的 1/10 了.

楼主:
34升

引用 网友C:
估计34升吧?眉版你的车百公里7升?

用总油耗与总里程算的, 没办法, 现实就是如此残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35升的油箱能加38.5升

38.5升一个. 总算出险三位数字的估值了.
期待四位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科学发现都与猜测有关.

好吧,给个小数点后两位数应该是36.35升,版主你这次开的是奥拓车7L/100㎞,油耗是否有点多。

网友:
小排量夏天开空调后油耗会增加一升左右。
还有夏天汽油挥发快,尽管少加,加了跑完再去加。

网友:
油箱容积那个计算,是不包括从油箱嘴+管路+分支....直到实际油箱入口那一段距离的呵呵,车型不同,与说明书的理论容积出入还是有的。

只有卡车那种D型或者圆形外挂油箱,直接伸出一个脖子那种,比较准确,说300L基本不差。

现代小轿车,MPV,SUV之类的,都是所谓的异形油箱,就是不规则的形状,充分利用后排屁股下面空间的,所以还需要很长一段管路才能接到车身那个加油口,偏差就处在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给个小数点后两位数应该是36.35升,版主你这次开的是奥拓车7L/100㎞,油耗是否有点多。

不同情况油耗不同, 有一次用 28.65升跑了626公里. 平均百公里油耗 4.57升. 不过这600多公里主要是在高速上跑的. 市内跑通常都在 7 到 8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