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坛友:夏普SHARP GF-777 收录机拉杆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6-06-04):
朋友有一台夏普SHARP GF-777 收录机拉杆天线氧化严重锈迹斑斑,如何处理那些锈迹?如果锈迹处理效果不好代换那种型号的拉杆天线,(主要是天线座的尺寸),朋友的夏普SHARP GF-777 收录机,收录放正常,就是两边两个全频喇叭破损严重,缺电源开关和一个麦克风包括装饰窗框,右声道声音小,估计是功能选择开关有问题,喇叭和电源开关已淘到正在路上,等待配件到了更换喇叭首要任务是打扫卫生, 把电位器和功能选择开关等啥的进行清洗。谢谢坛友指教和回复!上几张现在状况的图片!

网友A:
嚯,当年这可是个时髦的机器。拉杆天线如果锈蚀拉不动先用汽车化油器清洗剂(是罐喷的)先喷一下,慢慢地来回拧松了以后用机油每节都点上待油渗入后来回的拉。别太用劲等都能拉出来后,把绣渍油渍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嚯,当年这可是个时髦的机器。拉杆天线如果锈蚀拉不动先用汽车化油器清洗剂(是罐喷的)先喷一下,慢慢地来 ...

谢谢你介绍的方法!

网友B:
777这款机器的各种功能转换开关、电位器,建议用D40处理一下即可。如果全部拆开,复装很困难。我曾把我那台777收音板的波段开关全部拆散清洁,最后装起来,繁多的滑动锁片总有部分不能正常转换到位,最后换了整块收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7这款机器的各种功能转换开关、电位器,建议用D40处理一下即可。如果全部拆开,复装很困难。我曾把我那台 ...

谢谢你的回复,为了更换喇叭只有打开机器了,另外请问打开后盖必须把卡座门取下来吗?刚才试了一下不好取下来,有什么方法才能取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为了更换喇叭只有打开机器了,另外请问打开后盖必须把卡座门取下来吗?刚才试了一下不好取 ...

绵阳市的高手,不服不行! “大工程”展示了打理新夏普777收录机的过程, 图文并茂的记录了777的维修资料![图片]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661-1-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为了更换喇叭只有打开机器了,另外请问打开后盖必须把卡座门取下来吗?刚才试了一下不好取 ...

看看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661-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为了更换喇叭只有打开机器了,另外请问打开后盖必须把卡座门取下来吗?刚才试了一下不好取 ...

换喇叭不用卸下舱门,如果要拆电路板或机芯才需要拆舱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8661-1-1.html

谢谢老朋友,正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喇叭不用卸下舱门,如果要拆电路板或机芯才需要拆舱门。

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拉杆天线和提手使用洁厕灵通已经除锈完毕,方法:使用一小块干毛巾,把洁厕灵到少许在干毛巾上,然后擦试生锈部位,除锈以后再用干净毛巾擦试等于是抛光。除锈记得戴乳胶手套保护手哟。

网友:
当年一般家庭买不起的奢侈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天线和提手使用洁厕灵通已经除锈完毕,方法:使用一小块干毛巾,把洁厕灵到少许在干毛巾上,然后擦试生 ...

这方法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A:
洁厕灵有很浓的硫酸,用完后得清洗干净。否则会继续腐蚀金属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洁厕灵有很浓的硫酸,用完后得清洗干净。否则会继续腐蚀金属件的!

谢谢提醒,除锈以后是清洗干净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