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体重秤不开机了,欢迎指教

楼主(2016-06-05):
家里体重秤不开机了,就是这种普通的体重秤。

昨天上电池的时候屏幕还亮了几秒,但马上灭了,之后就一直没有任何显示。屏幕应该是好的,怀疑是振动启动电路有点问题,但不知该怎么测怎么改。或者有办法能让屏幕一直亮也行。

本身这个不值钱,但修不好心里不舒服。

各位大神不要嫌这个简单啊,望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6-6-5 19:06):
那个圆片上的灰色线是我自己焊的,想着红线可能接触不良,可以无视,电路其他地方没动

补充内容 (2016-6-5 23:26):
此贴已结,在坛友“汪洋中的船”的帮助下找到了原因:电源滑动开关断路。多谢各位!

网友A:
换上新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上新电池试试。

电池确定是新的

网友B:
电池接触不良?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接触不良?开关接触不良?

这个没有开关啊,以前都是碰它一下就自动开机了,应该是感应振动的。用万用表测了电路,电池应该接触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

先确认新换电池与电池座接触良好,必要时可以用酒精或者汽油用棉签对电池座与电池进行清洁擦拭再安装电池。
有些时候,电池座负极片要做适当调整,一般是将片往上撬一点,即调整电池与电池座之间的松紧度确保使电池与电池座接触良好。
4个垫脚里面有微动开关,重力压下去,开关即接通。无重力作用,开关处于断开状态,从而达到自动开关电源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新换电池与电池座接触良好,必要时可以用酒精或者汽油用棉签对电池座与电池进行清洁擦拭再安装电 ...

电池接触是好的,放入后用万用表测的。这4个垫脚里我以为只是压力传感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在网上查的一些说微动在电路板旁边的那个贴片一样的东西,不过我也不确定。
那有没办法让这个开关保持打开?现在是给压力也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接触是好的,放入后用万用表测的。这4个垫脚里我以为只是压力传感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在网上查的一 ...

取消微动控制改常通状态,必须改动电池供电方式,比如改用1#电池或者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取消微动的方法就是找到微动,将微动引脚进行短接,从而无微动开关控制电源。
还有就是,液晶的玩意,注意防潮、除潮。对于不明原因无显示的,可以用电吹风吹下看能不能恢复显示。如恢复了显示,那就是它受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微动控制改常通状态,必须改动电池供电方式,比如改用1#电池或者充电电池进行供电。
取消微动的方 ...

说改常通也是为了找问题,因为现在还不确定是微动的问题。
多谢赐教,晚上我好好试一下。

网友D:
这种是最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最容易坏的。

家里有个啥东西坏了总想修修看,可是技术又不行

网友E:
跟我家的体重秤一样的,故障也一样。
怀疑新换的电池内阻太大。我是用一个手机小锂电池焊上去,OK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我家的体重秤一样的,故障也一样。
怀疑新换的电池内阻太大。我是用一个手机小锂电池焊上去,OK了,你可 ...

这倒是没考虑过,回头也可以试试,3Q!

网友F:
这机器的开机传感器应该是压电片等元件组成的。搞不懂压电片中间为什么要用灰/红两条线接入电路,电流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的开机传感器应该是压电片等元件组成的。搞不懂压电片中间为什么要用灰/红两条线接入电路,电流很大吗 ...

哈哈,被你注意到了。其实原来只有一个红色线的,看起来有些弱,怀疑可能有接触不良,自己焊了个灰色的,然后还是老样子。
在网上查的也是说跟压电片有关,那有没办法跳过压电片让电路常通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被你注意到了。其实原来只有一个红色线的,看起来有些弱,怀疑可能有接触不良,自己焊了个灰色的, ...

同时按压(重压)两个传感器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G:
COB的这种封装芯片的板,用万用表量一下外围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没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COB的这种封装芯片的板,用万用表量一下外围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没得搞了。

外围电路看起来很简单,不过我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电压。
本来打算放弃的,昨天屏幕曾经亮过一会,让我又存有些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时按压(重压)两个传感器看看能不能开机。

使劲按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COB的这种封装芯片的板,用万用表量一下外围电压,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没得搞了。

修好了!

把压电片的金属端与电源负极短路就好了,红圈标出的。
过程是这样的,看压电片金属侧连着大面积的电路,想着这应该是接地的铺法啊,但是装上电池负极与这一块儿却有0.5v左右的压降。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就把它接地了,结果竟然成了。当然还是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看电路板也没有明显腐蚀氧化什么的,可能是牛屎里面的问题?

只能说自己技术菜但是运气还不赖。

体重真是6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时按压(重压)两个传感器看看能不能开机。

这贴也算可以结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修好了!

把压电片的金属端与电源负极短路就好了,红圈标出的。

牛屎坏就修复不了,可能是压电片或9013贴片坏。短接9013发射极/集电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屎坏就修复不了,可能是压电片或9013贴片坏。短接9013发射极/集电极试试?

现在的状态是完全正常了,平时关机,有小的振动就开机。

首先压电片不可能坏,因为现在触发还是正常的。

然后,你得教教我怎么看出这个是9013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状态是完全正常了,平时关机,有小的振动就开机。

首先压电片不可能坏,因为现在触发还是正常的 ...

现在触发正常说明压电片和贴片三极管(电路板标Q1 9013)正常。看你加的那段线一端通往电源开关,检查一下电源开关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触发正常说明压电片和贴片三极管(电路板标Q1 9013)正常。看你加的那段线一端通往电源开关,检查一下 ...

为了验证你说的我把那个线断开,果然测出那个滑动开关不管用了,多谢多谢,总算找到原因了。

竟然没注意上面直接写着9013,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你说的我把那个线断开,果然测出那个滑动开关不管用了,多谢多谢,总算找到原因了。
...

把那压电片拆了吧,否则打个喷嚏就开机......费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家里有个啥东西坏了总想修修看,可是技术又不行

前几年我们这有一个会所送一批这种称来修,修复率极低,现还有一只样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年我们这有一个会所送一批这种称来修,修复率极低,现还有一只样品呢:

价格这么低还真有拿去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开关啊,以前都是碰它一下就自动开机了,应该是感应振动的。用万用表测了电路,电池应该接触好的 ...

图中的圈内就是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圈内就是开关。

对的,昨天没听你的好好检查这个,不然早就找到原因了。脑子里先入为主的以为这个没问题,工作习惯不好,以后还得把最好检查的这些元件先确认好坏。

网友:
说真的,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我就复制了这句话,这不仅能有点 经验,还能帮楼主顶贴。等楼主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走了,因为我还要去拯救一些要沉的帖子,当然还能赚点经验

网友H:
趁机改造一下呗,加锂电和USB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趁机改造一下呗,加锂电和USB口吧

主意赞个,可惜整不起来啊!作为一个初学者,手边这些都木有啊,正是来这跟各位前辈学“折腾”,哈哈

网友(2017-05-20):
看不到。。图中的圈内就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