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测量电容是用表笔直接测量吗?还是必须用转换座?

楼主(2016-06-05):
UT61E测量电容是用表笔直接测量吗?还是必须用转换座?在路测量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我有这表,测过很大的电容,不需要的,直接表笔

网友:
随你的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这表,测过很大的电容,不需要的,直接表笔

测试电压的速度怎么样?我的58e要闪3次才能稳定

楼主:
二极管档位和蜂鸣挡是一起的吗?我是说用二极管档位打对地阻值,短路的话蜂鸣会响吗?还是说有专门的蜂鸣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档位和蜂鸣挡是一起的吗?我是说用二极管档位打对地阻值,短路的话蜂鸣会响吗?还是说有专门的蜂鸣挡 ...

兰色按钮切换电阻、蜂鸣、二极管,
刚试了下,二极管档也会响测低阻电阻,
不过还是用蜂鸣档好,能正确显示低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兰色按钮切换电阻、蜂鸣、二极管,
刚试了下,二极管档也会响测低阻电阻,
不过还是用蜂鸣档好,能正确 ...

非常感谢,我就是想要二极管当也能测量低阻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兰色按钮切换电阻、蜂鸣、二极管,
刚试了下,二极管档也会响测低阻电阻,
不过还是用蜂鸣档好,能正确 ...

我是需要用到二极管档打对地阻值和随时跑线路的实际用途。所以想找一个二极管档能直接蜂鸣的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就是想要二极管当也能测量低阻这个功能。

 补张图,绿色背光是自己加的,用了两贴片LED,电流约1mA,
用过山寨福克表(早坏了),VC97(被偷),还是UT61E用得顺手准确,绝对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需要用到二极管档打对地阻值和随时跑线路的实际用途。所以想找一个二极管档能直接蜂鸣的表。

二极管档测小电阻会响,不过显示的是电压值,比如0.153∨,
用蜂鸣档就能显正确的小电阻值和鸣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张图,绿色背光是自己加的,用了两贴片LED,电流约1mA,
用过山寨福克表(早坏了),VC97(被 ...

上午看到你的回复之后,已经在京东拍了一只,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张图,绿色背光是自己加的,用了两贴片LED,电流约1mA,
用过山寨福克表(早坏了),VC97(被 ...

收到了。很满意测试速度啊,比58E要快很多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午看到你的回复之后,已经在京东拍了一只,谢谢你。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客气,共同学习交流,

加个qq吧,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qq吧,字数补丁。。。

QQ用得少,矿坛天天泡,用论坛交流更方便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