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50推挽胆机牛冒烟了,求助坛友老师

楼主(2016-06-05):
不久前一位烧友手中收的机子,使用了几次,昨天听了大概半小时音乐,就冒烟了,今天我拆了全部管子上电也冒烟,我把牛拆了也没看到参数。求教各位坛友,这个牛哪能买到,或者用啥牛能替代,上图,红线标的牛就是冒烟的牛。牛的尺寸图。非常感谢!

牛尺寸

牛尺寸

红线标的牛冒烟

红线标的牛冒烟

牛接线图

牛接线图

牛尺寸

牛尺寸

牛尺寸

牛尺寸

牛接线图

牛接线图

牛背面图

牛背面图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自已绕的吧。看变压器是找不出电压的,最好是从电子管的参数查找,能找得到这机的电路图就更加好。你可以到电子管技术区问下。真的不懂,那就按照变压器原来参数重绕就行。

网友B:
将该变压器放进电饭锅发热盘上加热(先取下变压器上的紧固螺丝),待铁芯松动了趁热取下几片铁芯,然后整个变压器铁芯就全部取下来了。
准备纸笔,开始拆绕组,记录绕组数据,找到线圈烧焦的部位,按照记录数据重绕即可。
最后,浸漆处理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自已绕的吧。看变压器是找不出电压的,最好是从电子管的参数查找,能找得到这机的电路图就更加好 ...

谢谢给的建议,不知能不能找到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该变压器放进电饭锅发热盘上加热(先取下变压器上的紧固螺丝),待铁芯松动了趁热取下几片铁芯,然后整个变 ...

我对模拟电路还真不懂啊,先找找资料学习一下,有不懂的请教你,谢谢!

网友C:
要么网购,要么找人订做,自己绕划不来的,一是不懂,绕出来不见得好用,二是那上面好几种规格漆包线,不好找,一般电器商店都是卖整盘,一下买多不搞修理也没用,找人做100元也许能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网购,要么找人订做,自己绕划不来的,一是不懂,绕出来不见得好用,二是那上面好几种规格漆包线,不好 ...

谢谢你的建议,有空去找找维修店看。

网友(2017-07-09):
找人绕不便宜啊!

网友D:
联系买家提供售后服务呀!   不会是绝户生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系买家提供售后服务呀!   不会是绝户生意吧?

谢谢大版主,还真找不到人了。我买的二手,我上家联系不上他的卖家了。我在联系论坛里绕牛的卖家了。谢谢版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版主,还真找不到人了。我买的二手,我上家联系不上他的卖家了。我在联系论坛里绕牛的卖家了。谢谢 ...

原来是转二手 那就难说了!!   祝你维修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转二手 那就难说了!!   祝你维修成功吧

好的,谢谢!

网友:
   电子管的装备 比较好估算电压, 看整流电路的电容耐压就能估计大概值,  看铜线线径也能判断电流,  当然了 如果没有这些数据 维修起来 就比较费心了, 现在的维修工没几个能沉下心来了,  找一下论坛里能动手养牛的让他们帮一下估计可以得到帮助。

网友:
牛冒烟,不仅要查牛事,还得看看外围线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这个变压器质量差,矽钢片厚薄不一,插片不平整,一看就是不规范维修过的,拆开清点匝数怕是不标准的,只能作参考。最好还是分析电路后重新计算线径及匝数,这样更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