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黄河收音机锗管代换

楼主(2016-06-06):
741收音机锗管怎么用90xx硅管代换  手头有9014  9015  8

网友:
9015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那也得分是NPN还是PNP的才是啊。

网友:
用9015就可以了,9015是PNP管,不过要调整一下偏流。

网友:
既然修741;就最好修旧如旧;坛内经常有3AX31出售的;不要着急

网友:
最好还是用3AX31,换硅管就变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频和中频放大,建议用9018,9015放大倍数太高,作高频不稳定,低放推动级用9015或8550,功放用8550。

9018好像不能换它是npn型,锗管3ag是pnp型。

网友:
可以全部用硅NPN管代替,电解电容换极性,电源改极性,二极管换极性。变频中放建议用9018,效果比9014/9015要好,别看放大倍数低,实际增益不低。低放9014,功放8050。偏流要重调。

网友:
10#把我想讲的全讲了。
老实说,9018 ,  9012/9013 , 9014/9015  ,8050/8550,,,,常备小功率管,便宜又好用。

网友:
我曾经换过一次,就是黄河机子,9015换了3AG的,成功了。

网友:
旗帜鲜明的反对用硅管对付“黄河741”

网友:
为什么要换,难道锗管买不到了吗?老收音机听的就是锗管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