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15和s8550能互换吗?

楼主(2016-06-06):
近来淘得几个s9015和s8550经测试均为pnp型管,用u101表测了放大倍数均在100以上,想问问师傅们它们能互换吗?谢谢了!

网友A:
下面是两管的基本参数,前面是9015后面是8550,除了频率9015的参数都比8550小很多,如果电路参数达到9015的要求就能换。
集电极--基极击穿电压 (Ucb): 20            集电极--基极击穿电压 (Ucb): 40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 (Uce): 18         集电极--发射极击穿电压 (Uce): 25

发射极--基极击穿电压 (Ueb): 3              发射极--基极击穿电压 (Ueb): 5

最大集电极电流 (Ic): 0.1                      最大集电极电流 (Ic): 0.5

最大工作频率 (ft): 300                         最大工作频率 (ft): 150

网友:
可以用8550代替9015,反过来要看电路设计了,一般来说,设计上要用8550的大多数不可以用9015代换,除非是为了元件器单一,某些可用9015的电路也特意用8550的。

网友:
建议楼主买本手册,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两管的基本参数,前面是9015后面是8550,除了频率9015的参数都比8550小很多,如果电路参数达到9015的 ...

如果没记错9015功耗约0.3W , 8550功耗约0.625W.  这是介定用途首先要考滤的主要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