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塞外老客版主,关于辐射仪。

楼主(2016-06-06):
您好:

我再在本坛二手区收了一个70-1辐射仪,里面两个盖革管,负责测试“伦/时”部分,“毫伦/时”的测试头是外部导线连着的一个测试探头,现在该测试探头已经被剪掉了,不知道是个什么型号的东西。您有资料吗?

三个测试头是开关切换的,应该是同一工作电压吧(电路还没有扒下来,不能完全确定)。

打扰了,非常感谢!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检测仪所用的计数管具体型号不知道,但是不同型号的计数管只和灵敏度有关,你可以找一支计数管和标准辐射源试一下,先确定一下灵敏度范围,再选计数管,灵敏度有点差别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检测仪所用的计数管具体型号不知道,但是不同型号的计数管只和灵敏度有关,你可以找一支计数管和 ...

谢谢您回复!

电路板已经修复,可以工作了。
内部中等灵敏度的盖革管是j302,对应满量程2伦/时和0.2伦/时;
外部盖格管对应的三个档满量程分别为100毫伦/时、10毫伦/时、1毫伦/时。

从内部切换的电容和电阻变比分析,可能外接是j304。
玻璃壳的j304看着很脆弱,能加外壳吗?加外壳影响测量吗?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复!

电路板已经修复,可以工作了。

计数管外面可以加金属外壳,但要在外壳上打孔有利于软射线射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管外面可以加金属外壳,但要在外壳上打孔有利于软射线射入。

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16-07-19):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这个检测仪所用的计数管具体型号不知道,但是不同型号的计数管只和灵敏度有关,你可以找一支计数管和 ...

版主可有70型辐射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可有70型辐射仪资料?

70型辐射仪只是见过,没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