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ANYO电容还能使用吗?

楼主(2016-06-07):
今天发现收藏的好些SANYO电容都是这种情况,不知道算好还是失效了。
SANYO电容:1000UF/6.3V     测量频率分别是100HZ  1KHZ  7.8HZ

100HZ:SANYO:1000uf/6.3V

100HZ:SANYO:1000uf/6.3V

1KHZ:SANYO:1000uf/6.3V

1KHZ:SANYO:1000uf/6.3V

7.8KHZ:SANYO:1000uf/6.3V

7.8KHZ:SANYO:1000uf/6.3V

手动测量的数据是这样的:

网友:
看参数不算离谱吧

楼主:
这个SANYO电容是用在开关电源里的,可在1KHZ下测量D值为什么这么高?

网友A:
昨晚我拿了事些电容测了测,也是这个电桥,好像ESR没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晚我拿了事些电容测了测,也是这个电桥,好像ESR没这么大。

这是什么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桥?,

许老师的DIY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都挺好的吗

请问在 1KHZ 和 7.8HZ测量时,D值为什么这么大?谢谢

网友:
测量频率不一样结果肯定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SANYO电容是用在开关电源里的,可在1KHZ下测量D值为什么这么高?

这个电容是在开关变压器的初级还是次级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SANYO电容是用在开关电源里的,可在1KHZ下测量D值为什么这么高?

你这个电容型号是什么?看样子是低频(工频)电容的表现

电容是否有问题,要看电容的 Datasheet,比如我手头上某个我用来做工频滤波的日化电容手册,如果我要判断它是否合格,对照手册数据就知道了。你那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容型号是什么?看样子是低频(工频)电容的表现

电容是否有问题,要看电容的 Datashe ...

我这个是用在电脑主板上,具体型号看图,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用在电脑主板上,具体型号看图,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我查到的 Sanyo CE 系列 Aluminum 电容是贴片的呢   你那个查不到咋办

网友:
看ESR应该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查到的 Sanyo CE 系列 Aluminum 电容是贴片的呢   你那个查不到咋办

刚才把另外一些三洋1000UF/6.3V电容都测量一下,都是一样的结果,不过 1500UF/6.3V的D值要好许多。因为是工控机上的山寨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楼主的设备很专业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 1KHZ 和 7.8HZ测量时,D值为什么这么大?谢谢

好像是有点大,不太清楚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