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2p3收音机没有装配成功,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16-06-07):
德生2p3收音机套件装配没有成功,表现为焊接好后没有声音,也没有呼啸声。电流大致如下IC1为0.5ma,IC2为0.6ma,IC3为1.3ma。中周转动过,自己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怎么调试到最佳状态。求助论坛老师帮忙查找问题,调试一下,我把套件寄给你。调试好后然后告诉我属于什么原因,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又寄给我。真心求助老师帮助。

网友A:
从后级往前面调,首先把功放确定能响了再说,前面的得有耐心。关键是确认晶体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B:
寄来,我帮你来弄。

网友:
发图上来看看呀

网友C:
你是哪里的?看我能否帮忙!
看来,你需要恶补收音机DIY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哪里的?看我能否帮忙!
看来,你需要恶补收音机DIY知识!

我是重庆的,学弱电的,就是没有调试成功啊,丢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后级往前面调,首先把功放确定能响了再说,前面的得有耐心。关键是确认晶体管是不是好的

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怎么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来,我帮你来弄。

现在套件没有在我身边,以前焊的,想起这件事了,想让老师帮我看看,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套件没有在我身边,以前焊的,想起这件事了,想让老师帮我看看,解决问题。

觉得有必要弄好它的话,就邮寄过来。地址论坛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有必要弄好它的话,就邮寄过来。地址论坛消息。

哥,你是海南的,我是重庆的,相隔有点远,谢谢你的好意咯

网友D:
有接线错误的地方,学习收音机最好从简单的开始,1、2.3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接线错误的地方,学习收音机最好从简单的开始,1、2.3管,,

德生2p3套件,不需要接线,只需要焊接、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德生2p3套件,不需要接线,只需要焊接、调试

如果查问题困难的话,你最好全部拆下元件,重新安装,从后面开始安装,逐级通电试验,,

楼主:
自己顶一个,老师帮助我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重庆的,学弱电的,就是没有调试成功啊,丢人啊

拿回学校请教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回学校请教老师!

hehehehehehe

网友:
先吃透原理再弄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回学校请教老师!

这么我很心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重庆的,学弱电的,就是没有调试成功啊,丢人啊

我是河北,要不发过来我给你修修(已经玩收音机30年了)

楼主(2016-08-26):
引用 网友C:
我是河北,要不发过来我给你修修(已经玩收音机30年了)

你的电话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话是????

等你的消息

网友:
焊接好后没有声音,也没有呼啸声。。。。。。。。。。。。。。
喇叭接上没?坏没?耳机插座接触良好不?
先确认这些都完好,再进行下一步检查。。。。。

网友:
   求人不如求己买本怎样修理晶体管收音机,从头学起成功后的喜悦无法形容。关键是自学的知识并实际操作记得扎实,会永生难忘的。有问题找坛子里的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话是????

这一段时间有事,没有上网,现在怎么样了?需要帮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重庆的,学弱电的,就是没有调试成功啊,丢人啊

没有示波器,照样能做好!关键要有恒心!!办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有一块万用表就可以了
具体可以交流探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重庆的,学弱电的,就是没有调试成功啊,丢人啊

我是河北邯郸的

网友:
喇叭总应该响吧。慢慢来,你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河北邯郸的

需要啊,没有调试好,你给我电话,我给你打电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你的消息

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电流,没有呼啸声,耳机孔喇叭都不出声,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没有电流,没有呼啸声,耳机孔喇叭都不出声,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整机没有电流?还是各分路没有电流?
检查喇叭是否好坏!

网友:
以音量电位器为分界,先整机通电,在音量电位器的动点用万用表的表笔(电阻档)分别接动点和地,点触,听喇叭是否有声音。如果有声音,则检查震荡、中放部分。如果没有声音,检查低放部分

网友:
最好指导你亲自动手检查,才能有收获!
别人修好,你就学不到实践经验了。
我记得当初(86年)组装集成功放,接连烧了两块集成块,后检查是焊接时出现短路情况,这让我记到现在。

网友:
是她吗?功放使用集成电路?

网友:
看功放集成电路管脚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
德生2P3装机ABC
期盼中的德生2P3终于到手了。虽然也想再来个复古制作,但那是后话,先把德生版本做一下,看是什么效果。
   开装前先把几只晶体管的放大倍数测量一下做到心中有数。测得9018120,两只9014均为300。按照过去的经验感觉两只9014放大倍数太大了,但这是新图纸,德生不会毫无根据地选用的。
   装配按图索骥并不难,只是那些个花花绿绿的色环电阻对我们这些老眼昏花的半老汉来说辨认有点困难,好歹数量也不多,万用表复核一下搞定。其中中周上并联的R4暂不焊接,测量晶体管电流的ABC三点开口也不焊接。
   检查无误后通电,将数字表量程扳到20mA档,测得Ic1=0.42mAIc2=0.8mAIc3=0.82mA,看一下说明书还算合适,只是感Ic2=0.8mA偏大,此话后叙。

  4、测量一中放电流值Ic2时要用短线将双连的振荡连短接使其停振收不到外来信号,否则因为有AGC的作用要影响Ic2,不能准确测量(偏低)。
   5、调整频率覆盖高低端本来就有所牵扯。而本机的差容双联容量较小,所以影响更大些。我当时先调好了低端后去调高端,结果发现刚才调好的低端540中央 第一套又收不到了,低端只可以收到本地603文艺广播,差的还不少。要再次将震荡线圈(红色)磁帽向里拧进少许才行。这是因为高端调节Cb影响的原因,要 反复拉几次就可以了。
   很奇怪,厂制的自制的修理的大大小小胆机石机也过手的多了,所谓已经淡定了,但这次制作德生2P3却又有那种按耐不住的兴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机没有电流?还是各分路没有电流?
检查喇叭是否好坏!

你还是给我电话吧

网友C:
要电话做什么?
你在重庆,我在邯郸,电话费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电话做什么?
你在重庆,我在邯郸,电话费很贵的!

我给你打电话就行,别担心

网友C:
我喜欢打字练手。

网友: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喜欢打字练手。

。。。你打吧,我不接。我的电话17799021275

网友C:
电话里你要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里你要说什么?

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解决我的收音机的问题。就是会耽搁你时间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解决我的收音机的问题。就是会耽搁你时间

哥你走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解决我的收音机的问题。就是会耽搁你时间

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整机不响,第二将喇叭拆下接入电流表没有电流,3个测试点也没有电流,第三,喇叭是好的,有电阻值。第四,功放没有焊反,我自己查找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里你要说什么?

电路图你可以在淘宝上看,店铺名收音机天地,2p3收音机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整机不响,第二将喇叭拆下接入电流表没有电流,3个测试点也没有电流,第三,喇叭是好 ...

喇叭接功放,收音机连接电源,从集成电路输入端输入信号(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一表笔接地,一表笔在输入端点触,)听喇叭是否有“咯、咯”音。
有音,则功放没问题,无音,先检查功放!

网友:
现在用分段法开始检查、维修你的收音机
一步一步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恶意,只是想解决我的收音机的问题。就是会耽搁你时间

不是这个问题!
我在尝试用网络指导的方法,看看能否奏效
我在单位的计算机上
一般上班时间都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你可以在淘宝上看,店铺名收音机天地,2p3收音机套件

收音机套件在淘宝上看到的都是低放用的是集成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走了吗?

你用哪种形式上网?

网友:
低放用的是集成电路吗?
是上面的电路吗?
淘宝上的“收音机天地”已经没有套件了

网友C:
收音机没什么难弄得!

楼主(2016-12-17):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没什么难弄得!

哥你帮我调试一下,我手里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加上自己不会调试,查找也找不出问题

网友:
以音量电位器为分界点,断开电位器中心抽头,触碰功放输入端,听喇叭是否有音,无音,检查功放,有音,功放部分正常,检查中放、混频部分,

网友:
一般工作时间上论坛

网友:
求助:德生2P3套件调试问题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C9%FA2P3&page=1

网友:
关于德生2P3套件装好后整机统调的解释: - 〓古董收藏展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ht=%B5%C2%C9%FA2P3

网友:
加夜班中,也给大家分享一套德生2P3图纸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ht=%B5%C2%C9%FA2P3

网友:
你的问题很典型,如果你是初入手的话,是焊接质量不过关,中放电路里没有能够测到晶体管工作电流主要原因是中周引脚虚焊。'''这个伪故障很多见。

网友:
德生2P3套件求助!!!!!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ght=%B5%C2%C9%FA2P3

网友F:
楼主最好自己找原因,靠别人不行是这套吗?没什么特别之处,焊接正确应该没什么问题,你要是焊接有问题(短路,元件焊错),没见实物谁也不可能给你解决问题。线路板上有三个电流测量点,你是不是没焊上?

网友G: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8604-1-1.html   我最近刚刚安装了2P3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重庆的,学弱电的,就是没有调试成功啊,丢人啊

这个有什么丢人的?学校的老师们基本都没这个能力

网友:
先用一个信号,手机或者MP3 什么都没有?就用一根长导线(2M)经过一个电容,1-400微法都行,没有就拆节能灯,加到低放输入端,不响就找原因。低放好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最好自己找原因,靠别人不行是这套吗?没什么特别之处,焊接正确应该没什么问题,你要是焊接有问题(短 ...

对,就是这套,买了两套,都没声音。一套没有电流,一套电流和要求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978604-1-1.html   我最近刚刚安装了2P3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我们的图纸不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套,买了两套,都没声音。一套没有电流,一套电流和要求差不多。

焊接之前把所有的元件测量一遍,集成电路就算了你测量不了,所有的元件无误再焊,焊得时候要仔细不要虚焊,应该问题不大。线路板上有三个电流测量点,别忘了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接之前把所有的元件测量一遍,集成电路就算了你测量不了,所有的元件无误再焊,焊得时候要仔细不要虚焊 ...

电流的三个点我测量电流后就焊了,电阻我都测量了,电容,三极管,中周,芯片没有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的三个点我测量电流后就焊了,电阻我都测量了,电容,三极管,中周,芯片没有测量

功放部分检查了吗?功放有声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图纸不是一样的

把你的图纸拍下来,发出了!
把你的机机拍图片发上了!
不要只说,要看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图纸拍下来,发出了!
把你的机机拍图片发上了!
不要只说,要看实物

照片有2M,上传失败了?你们怎么弄的啊!

楼主:
焊头温度有点高,焊的不是怎么地好,见笑了

网友:
如果通过QQ或者微信的视频来交流就容易得多了。

楼主:
电话17799021275   qq1057731460    微信陌上花开或者电话号,这三个联系方式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头温度有点高,焊的不是怎么地好,见笑了

你的音量电位器中心接点输出的信号送到哪里了?
如果送给我的输入端,怎么送过来的(功放集成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音量电位器中心接点输出的信号送到哪里了?
如果送给我的输入端,怎么送过来的(功放集成这样说 ...

看到功放信号输入端了!
焊接的点还可以!

网友:
用这两部检查功放情况

网友C:
功放正常后在检查检波、中放、混频部分。这些检查只用万用表!

楼主(2017-03-22):
引用 网友C:
功放正常后在检查检波、中放、混频部分。这些检查只用万用表!

我还焊了一套,电流以前就测试过,和标准差不多,开机用耳机听有滋滋滋的声音,用镊子测试了你说的两个部分,都会出现另一个滋滋滋的声音。下一步我该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焊了一套,电流以前就测试过,和标准差不多,开机用耳机听有滋滋滋的声音,用镊子测试了你说的两个部 ...

你哪里的中波信号如何,电磁干扰大吗?拿到室外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