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就是这样吗?

楼主(2016-06-08):
无聊中发现万能表是会变化 再连接微安表会跳一格

网友A:
是的,它由极板加介质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它由极板加介质组成

万能表也看不来知道有几p,明天电桥到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表也看不来知道有几p,明天电桥到量一下。

你这2块钱做的电容器比较贵!性能比较差,估计是皮法级别的

网友B:
  用两块钱硬币分别作电容两极,中间隔以绝缘胶带作介质,做一电容器的小试验,这样做是理论联系实际,楼主对电容器从理性到感性有了新的认知,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亲口尝一尝就知道了,楼主说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块钱硬币分别作电容两极,中间隔以绝缘胶带作介质,做一电容器的小试验,这样做是理论联系实际,楼主 ...

是的。

网友:
典型的平行板电容器,电容量跟极板的针对面积成正比,跟极板间的距离成反比,还跟极板间的介质有关,即介电常数,超级电容就是利用增加极板的表面积从而大大提高了电容的容量。

网友:
只要两个金属片应该都可以

网友:
皮法电容,用料足!

网友:
这种 应该算是 标准的 无极电容的做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