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滤波器在电子管收音机作电源滤波之用

楼主(2016-06-08):
    20年前,我曾在我的朋友自装的六灯电子管收音机上安装过《电子滤波器》在其收音机的电源滤波部分,效果很好,就是将耳朵贴在收音机的前面板上也听不到交流哼声,当时企业标准规定是在距杨声器半米之处听不到交流声就视为合格。早两天从本坛一坛友的贴子中曾提到过采用电子滤波器,这使我回忆到当年我曾在收音机采用的电子滤波方法来增强其高压滤波作用,取得了效果,因为当时没有拍照,事过多年,实物也难寻觅,下面是我根据回忆用CAD画出的一张图及一些注意事项:

网友A:
最近用电子管做了一个
带稳压的

网友:
这种电路结构虽然简单,但滤波效果却很好,我曾在很多年前用它改造过一台胆功放,的确很见效。

网友:
电子滤波电子管的没搞过。40年前在自装的晶体管收音机上试过。用交流电源时加装电子滤波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还实验了电源变压器初次级间加屏蔽层,并使屏蔽层接地。效果也很明显。

网友:
多谢分享,有空一试。

网友:
有源滤波器很好用

网友:
用此方法非常好,虽然没稳压,但比扼流圈滤波效率高,等效滤波电容近似为三极管T的放大倍数XC*。

网友:
希望知道电路个点参数或关系

网友B:
楼主好,我是个电路渣,麻烦你能不能把各个点的参数和零件的具体要求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是个电路渣,麻烦你能不能把各个点的参数和零件的具体要求说一下,谢谢

电容耐压要够,第一级电容好像最大不超过47u,接着是基级电阻100k就行。三极管找个放大倍数高的,Ice视电路要求而定,我就用了两个13005叠了一个达林顿。

网友C:
'电子滤波器' 好,如果实际接个和其等效容量一样的电容,估计每次开机整流管都要打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滤波器' 好,如果实际接个和其等效容量一样的电容,估计每次开机整流管都要打火了.

   你的分折十分正确,如果接一个等效于β*C容量的电容整流管的阴极会打火而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近用电子管做了一个
带稳压的

请问老师电源调整管用的是并管的6N6吗?电流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师电源调整管用的是并管的6N6吗?电流多少?

6s6、6p1、6n6等均可
主要是按输出电流大小而定

参考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6、6p1、6n6等均可
主要是按输出电流大小而定

谢谢老师.能提供一个用6C19电子滤波器的图吗?电流应该大些,一般前级都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