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收音机能低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6-06-10):
一般晶体管收音机供电从3V到9V,台式机高达28V,只有少数袖珍收音机用一节电池供电,电路设计要考虑到电池电压降低以后,电路能否保证应有的性能,就是低压特性要好,但是能低到什么程度电路还能正常工作,我的一个是0.9V还能正常收音,只是声音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么回事。

请看14楼!听说山花C153音质不错是变圧器倒相o丅L,另外亥机价格己炒的过千!当我没说!

网友:
反正最低要保证三极管正常工作,低到三极管不能工作了,就不行了

网友:
场效应管可以更低

网友B:
场效应管开启电压要比晶体管高。不适用1.5V机机。

网友:
只要能提供足够电流,0.1V都不是问题

网友:
低电压收音机的困难主要在功放,高频部分1V左右就够了,最低可以工作到0.7V左右。但1V左右的功放不容易实现,需要特别设计的输入输出变压器,不易制作。

网友C:
低电压收音机最好全部使用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效应管开启电压要比晶体管高。不适用1.5V机机。

结型和耗尽型忘了?

网友:
N沟道耗尽型MOS管,0V附近开启电压多的是,缺点是线性区ID工作电流偏大,不省电。还是用锗管方便,好像以前有1.5V成品机。

网友:
我也超感兴趣1.5v低压收音机!己收了几台!

网友:
电压只要高于三极管的导通电压即可工作 ,只是不在最佳状态而已。

网友:
有一台咏梅104型1.5V机,电池电压到1V时还哇哇的响。

网友:
锗管最低0.1-0.3v,硅最低0.6--0.8v.

网友:
刚才打开山鹰743B收音机用安泰信稳压电源实验,0.7伏电压收音机还有声音。不过万用表是山寨9205表,不够基准!

网友:
山鹰743B收音机是锗管机,用1只1号电池,特省电!

网友:
矿石收音机低到零伏都没事,低压收音机,考虑到性能各级电流要尽量大一点

网友D:
1.5V电池供电的收音机70年代有不少,低压低至0.7V也能工作。但没见到一台音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V电池供电的收音机70年代有不少,低压低至0.7V也能工作。但没见到一台音质好的。

山鹰音质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低电压收音机最好全部使用锗管。

是这么回事。

网友(2016-08-09):
技术上的极限是一回事,实用性的极限是另外一回事。通常,一节干电池是1.5V,一节镍氢蓄电池是1.2V。这些电池在电力即将耗尽的时候,电压大约为0.9V。因此从实用角度来说,正常状态下,能在1.2~1.5V范围内稳定工作而且确保一定的指标,极限工作电压可以低达0.9V就是很理想的低电压收音机了。

网友:
如果用耳机低压不难  太阳能也行  推喇叭就难了  不境功率擺在那

网友:
1.5v收音机当年只为节电(只用一节1号电池)而设计生产的,因其体积相当于4节5号电池.但4节5号电池比1节1号电池贵也不好买(相对广大农村等)而1号电池则易买。
但实际上5号电池并不难买,6v机就性能要好得多,所以当时并不流行。
当年设计制造时有一部份(振荡中放)用的是硅管.但低放还是用锗管。用变压器那是能跟据要求的输出功率,方便地依据阻抗设计出。特別是低电压,这点特别重要。这类产品那年代类型多:如手持电话筒,三用机.....。

网友:
究竟能到最低多少电压还能正常工作,这需要进行一些简单分析。

一般认为双极型晶体管的Vce高于Vcb约0.1V时进入正常放大能力区域,而在8欧扬声器上输出1mW不失真功率时的峰-峰值电压约为0.252V,若输出采用无变压器方案,则还有输出管上下各0.05V压降,于是所需要的最低电源电压约为Vce+0.1+0.252+0.05x2=Vce+0.452V。

若使用锗管,则最低电源电压为0.2+0.452=0.652V;
若使用硅管,则最低电源电压为0.6+0.452=1.052V。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因为这种收音机要使用变压器提高效率,好像没有听说1.5V收音机能使用OTL电路的。

可以使用,关键是设计好偏压提升电路。

网友:
对,死区 电压.饱和压降,输入输出阻抗,增益。至少概念上要清楚,想当然不得行,这有数学式推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