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油的问题

楼主(2016-06-10):
我的车烧机油了 车都十年了 不值得大修了  请教坛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控制一下烧机油的毛病

网友A:
要是气缸拉伤的话,没什么好办法了。大修时唯一的选择

网友B:
换10W50的机油,越粘稠的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气缸拉伤的话,没什么好办法了。大修时唯一的选择

是正常使用 老化了 谢谢您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10W50的机油,越粘稠的越好。

谢谢您关注 我试试看

网友C:
轻微的烧机油(不是网传的奥迪那种消耗量过大),可以参照如下方法试试:

1.高粘度机油伺候,40号或者50号的,前缀无所谓,不过10W-60那种法拉利的太粘了,算了。

2.进口的机油添加进(标识是ENGINE TREATMENT),美国胜牌,MASTER, 威力狮WYNNS,JB这类500强的可以,国产的那些一概不要用。

3.有时候不一定是汽缸磨损了,其实只是气门油封老化了,仅此而已。

网友:
现在的大众EA211 1.6自吸的都消耗机油了,真不知道他们为啥技术解决不了,以前的EA111都不烧,结果211自吸都烧,真是无语啊

网友D:
高粘度机油伺候,40号或者50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轻微的烧机油(不是网传的奥迪那种消耗量过大),可以参照如下方法试试:

1.高粘度机油伺候,40号或者50 ...

您是行家,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粘度机油伺候,40号或者50号的

谢谢您,没用过这样的机油,价格贵吗

网友E:
应该是活塞环对口了吧?换什么机油都没用,发动机的温度多高大家都知道,只有把发动机揭开,换活塞环或者把活塞环转方向不在同一缺口,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一直不停加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活塞环对口了吧?

谢谢您 我对车一窍不通

网友F:
活塞密封不好就烧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活塞密封不好就烧机油。。。。。。。。。。。。。。。。。。

谢谢您 我找修车的看看

网友:
可能性太多了。活塞环,活塞,缸套,气门,气门导管,气门油封等等,都可能造成烧机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