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的并联和串联问题,充放电时电压会同步上升下降吗?

楼主(2016-06-10):
聚合物锂电池,都有独自的保护板,并联和串联的时候,进行充电放电,电池电压会同步上涨和下降吗?

比如我手里两节电池,同批次的,都有保护板,电压是3.86和3.91,差值为0.05V,现在串联一起放电,会不会到3.2V和3.25V就终止了?

如果串联直接充电,8.4V,那么是不是能回到4.20和4.15V?

电压变化是同步的吗?

网友:
电池一致性要好,不然一节带坏其他的。

网友:
锂电串联使用,必须用专用的保护板,只要单节达到保护电压(过充或过放)即进入保护状态。建议使用带均衡的保护板,选用一致性好的电池组合,可以长期维持较佳的状态。

网友:
并联的也不能太多  串联用专用板

网友:
电压相等并联不影响,串联用组合保护板好。

网友:
电池有个体差异,串联时几个充放就歪掉了,所以有平衡充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