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电机,轴套改轴承,一劳永逸

楼主(2016-06-11):
   记得去年看到一帖子,说风扇启动困难,要预热 其实是现在的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把风扇两头轴套由铜的,改成了铁的了。再加之线圈偷工减料,发热量较大。轴套边缘浸油的毛毡很快就挥发干了,转子轴得不到润滑与轴套摩擦加大,造成启动不了、堵转。更甚至轴和轴套擦死,结在了一起转都转不动。即使加了油也保不了多长时间,所以我自以为是的写出了我的做法,但不知什么原因被删帖了,现在的安徽又到了天热的时候了,我把我的做法前后总结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吧!瞎折腾,我想进这个坛子的人,应该都是折腾的 话不多说,进入主题。
      将电机的前后盖卸下,如图1撬起轴套的3个压片拆下来后,可看到有4个部件,如图2轴套和浸油的毛粘去除不要,把固定轴套的弹簧压片如图3、4由内向外用尖嘴钳撇开,使608-2RSH(电动工具维修点有,因为此轴承内径刚好与风扇转子的轴径完全吻合,而且刚好可以放入原固定轴套的外壳里。)如图5、6刚好压入,然后如图7、8、9轴套改轴承,改动完成。有的风扇轴承压盖不是用3个脚翻折固定的,可以采用如图10方式,在风扇前后盖里卡好,用焊锡膏或焊水涂上,再用焊锡焊牢。风扇前后盖都用同样方法处理好,然后就是组装了。如图11同一风扇的转子和定子上的铁片厚度是一样的,组装时不管先装哪边,都要保证转子插入定子后,和定子上的铁片尽量重叠在一起。如图12高了,可以将定子两头的垫片去除一点,矮了可以垫高一点。一头组装好后,再将另一头盖子插入,用手将两头的风扇盖子压紧。然后一只手捏紧电机整体,另一只手用点力拉一下转子,看另外一边是否要加或减垫片。要保留一定的窜动量,然后将四角螺丝上紧。再次拉动转子确认,要确认最少有0.5mm的窜动量,以防止螺丝上紧,风扇运行后发热轴承内圈抵死转子,轴承承受的轴向力过大,损坏。
      到此组装结束,下面就是调整,也就是要调整转子使其灵活,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可用老虎钳手柄轻轻敲打转子轴两端,直至用手拧动转子时无阻碍自然停下来为止。再安装摇头部分齿轮盒,最后装机试机!!
     不好意思,没专业学过。以上只是我个人折腾、动手的方法!不知是否适合大家,供大家借鉴吧!反正我改了台扇、落地扇有十来台了,都是自家亲戚的,用了有些年头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最后一步调转子灵活度,一定要仔细慢慢来不能急。否则试机时震动和响声较大!!
注意:开始拆风扇电机前后盖时,要保证退盖时,转子不要跟着一道拉出来,因为有的电机转子只能一头出,另外一边的线圈内圈可能小于转子,容易拉断线圈。还有就是现在厂家为降低成本,电机是用铝漆包线,引出线是铜线。这种电机在夏天使用后。存放不当如果受潮,铜铝连接处容易断线,第二年拿出来使用,可能就转不了了,铝线电机不建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一劳永逸?但愿吧?滚动轴承自由活动量大,磨损以后出现扫膛的问题比滑动轴承早。另外,滚动轴承噪 ...

新轴承是不会有问题的,个人感觉自由活动量没你说的那么大吧!按你这么说,那角磨机就不能使用这种轴承喽!?为什么留下原来的轴套固定盖子和弹簧压垫?就是把原来的弹簧压垫,经过处理后压入608-2RSH轴承,再装回原来的轴套固定盖子里,正好合适不会偏心,全部装好后只要仔细用老虎钳带胶皮的手柄、木棒,轻轻在两头,上下左右敲击,进行微调。用手转动无阻力,自然停止即可,文头不说了么,适合自己动手折腾的人 这东西只适合自己DIY,或帮家人摆弄摆弄。不过本人自己改的一台落地扇和一台台扇,分别用了8年和5年了。每年也就是擦擦灰,从没再拆开过。连油都没加过,个人感觉效果不错,才写出来的。前后帮自己和亲戚、朋友,改了近30台了,反应使用都很好!

楼主:
终于搞定,发帖真不容易! 各位看觉得有用的,多顶顶哦!

网友B:
太奢侈了,居然是铜线

网友C:
这东西自己用可以,给人改成本高不见得有人修,俩轴承加工时费至少30元,相当于电扇一半价钱

网友:
同感,改装产生的成本和换个电机价钱没啥区别。

网友:
想法不错,关键是能运转了吗?改轴承同心度怎么保证的?差一点都会扫堂,电机根本没有办法运转啊!

网友D:
方法很好,支持你。

网友E:
要是买到铝线的就不好搞了吧。

网友:
确实同心度是个很大问题,可能楼主比较巧吧,刚好没有扫膛

网友F:
改好了自己用可以,推广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自己用可以,给人改成本高不见得有人修,俩轴承加工时费至少30元,相当于电扇一半价钱

适合自己动手折腾的人 这东西只适合自己DIY,或帮家人摆弄摆弄。本人自己改的一台落地扇和一台台扇,分别用了8年和5年了。每年也就擦擦灰,从没再拆开过。连油都没加过,个人感觉效果不错,才写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法很好,支持你。

谢谢!论坛的存在,就是有我们这些喜欢折腾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买到铝线的就不好搞了吧。

是啊!铝线的不建议弄,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好了自己用可以,推广不易。

是啊!把最好的留给你的那个她

网友:
风扇轴承型号,楼主换的这几台牌子不同轴承都用一样的吗?找得到轴承型号代换原轴套就好办。

网友G:
含油轴承不一定就易损,只时给点油其运行得非常好。家中现用的杂牌一座扇,八十年代初买的,到现还很平稳,放个铝硬币一五分钱在电机上面开着摇头币不会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一劳永逸?但愿吧?滚动轴承自由活动量大,磨损以后出现扫膛的问题比滑动轴承早。另外,滚动轴承噪 ...

自由活动量?你说的是旷量吧,还有磨损问题,估计用的都是次品或山货吧,正品旷量极小作为电扇磨损几可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含油轴承不一定就易损,只时给点油其运行得非常好。家中现用的杂牌一座扇,八十年代初买的,到现还很平稳, ...

这个还是要看质量,现在贵的风扇电机还是很好用的,但是价格低的就很难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发帖真不容易! 各位看觉得有用的,多顶顶哦!

你这种轴位的好改,但是有些不是这样的,放不下,那又怎么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太奢侈了,居然是铜线

这么好的眼力,想问下,这电机的铝线与铜线你怎么从外表能看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么好的眼力,想问下,这电机的铝线与铜线你怎么从外表能看得出来。

光泽度不一样

网友:
搞个一套二套自己用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改造弹簧片比较麻烦,得多次校正。

网友:
品牌风扇电机保十年啊!!!!反正我买的几台6年多了,还在用,当然每年夏初,我拿出来组装时,都会注点油!

网友:
家里有一个坏了,有时间跟楼主学习一下,也捣鼓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泽度不一样

也不全是吧!?现在有一种铜包铝,很漂亮的,都可以直接用锡焊焊接。简直以假乱真,要刮好几下才能看到铝芯。差点的只上了个色,一刮就显白了,真是有心呀!!

网友:
够厉害的,动手能力真强啊,技术贴

网友:
滚珠轴承摩擦力小。轴瓦或轴套相对噪声小,承受压力面积大。电风扇用轴套就是取其噪声小的优点。

网友:
手工不容易组装同心,现在有成品滚珠轴承风扇电机出售,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这个帖子一定得顶一下,自己家或者朋友家可以搞搞,修理赚钱就別指望了,5六十买个风扇换个整个电机40块有一大半人都选择买新

网友:
轴承噪声稍大。

网友:
自用的话,折腾还是值得的。

网友:
只适合自己改改用

网友I:
质量过关的轴套,也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去年买的美的电风扇用轴承的电机   电机保用10年咯  用轴套铁的多  铜的少了

网友:
改的不错,省得每年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动轴承一劳永逸?但愿吧?滚动轴承自由活动量大,磨损以后出现扫膛的问题比滑动轴承早。另外,滚动轴承噪 ...

兄弟是内行。此言极是。轴承的噪音肯定会大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适合自己动手折腾的人 这东西只适合自己DIY,或帮家人摆弄摆弄。本人自己改的一台落地扇和一台台扇, ...

改这东西的人 都是比较爱好 加上时间比较充裕 手上正好还有点配件的  哪有点小问题  也能小题大做的 捣鼓捣鼓

网友:
动手 是鼓励的,但是要推广普及真的有点困难,  风扇用滚珠轴承也不一定是好事,

    以前的帖子我也分析过, 首先 这些风扇的轴承为什么容易出现咬轴? 电机过热咯!  电机为什么过热呢? 要么电机和螺旋桨的状态不匹配小马拉大车,要么就是电机本身的质量不达标,内耗过大导致的发热,还有一个就是散热风道设计不合理 电机得不到有效的散热,这些问题才是导致咬轴的最根本原因, 这些问题不解决 你换再美丽的轴承也只能说治标不治本,既然是这些问题导致的 那肯定说明风扇本身质量就不行,或者说甚至都没有做产品匹配测试。所有条件都OK了 铁轴套一样用一辈子也不奇怪。

    国标风扇电机的正常工作温升极限是50度,电机配置热熔断器的限温是120度正负3度,也就是完整风扇结构状态下最强风力运行60分钟后, 电机表面温度不高于  环境温度+55 的结果即为合格  也就是说 一般夏天电机运行温度是不大于90度的, 但是你去看看,有几个风扇是直行GB标准的?   执行GB标准的风扇你看了价格你会买么?   做风扇容易,但是做好需要技术, 消费者会买账么?  当然 不要拿廉价的品质去骂娘国货,即使是国货精品 反过来 你也不会豪气的为其买单, 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有能力就修,没能力就买新的,但是别扯上什么国货不行之类的无聊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质量过关的轴套,也是比较耐用的。

问题不在轴套上,好电机的轴套 和廉价电机的轴套都是一个配方, 风扇咬轴的问题根源是电机过热

网友:
电风扇没改过,只改过油烟机电机的轴承

网友:
我也买到了合适的轴承,但是死活对不好同心,后来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