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PIN二极管的超级AGC电路

楼主(2016-06-11):
   传统AGC电路,主要采用三极管可变增益区,和二极管的变阻原理。
  这些电路的缺点很明显,当信号电平接近10mV就有严重失真。 音质变得难听,还有临频互调效果,临近的电台产生吱吱啸叫,十分恼人。传统AGC需要尽量安排在前面,大多在高放级加AGC,这样也造成高放管动态缩小,影响本振频率,降低输入回路Q值。降低了信噪比。 中放施加的AGC对三极管影响大,容易影响中周谐振曲线。

最近研究高性能的AGC电路,发现现在低内阻MOS管子的AGC不错,比用二极管强一些。 把漏极上的高频信号衰减成二分之一加在栅极上,能抑制大部分非线性。一级就能实现40到60dB的控制量。 而且比起二极管来说,不用偏流,很省电。

但是我还不满足,后来研究发现,PIN二极管线性更好。HSMP-3814这样的PIN二极管可以工作在最低300KHz。三阶互调戒指点,大概估算在15dBm左右,保守一些推到0dBm,就是二极管1k欧内阻的时候,加上1V电压,三阶功率失真只有千分之一。 如果是0.3V左右,三阶失真就减少到百万分之一,几乎可以忽略。 这是很理想的AGC元件。 如果中频能使用大量PIN二极管,就有望做出真正的超动态,超低失真,超低噪音,超抗干扰能力的好收音机!

网友:
PIN管做AGC,现在没有什么瓶颈,管子几毛钱一支可以买到,控制电路也没有特别的地方,无非就是信号取样,AC-DC转换,弄一个基准,用运放进行比较放大,差值输出控制电流,这都是一些常见的电路。

国内的爱好者,玩的深入的人不多,宁可在红袍绿上天天打嘴仗,宁可去弄一堆过时的三极管去圆少年梦,仅仅是打发时间。

业余爱好,不能只是停留在单纯的复制,再好的电路设计,你也很难完整的复制,也需要你去变通,改进,升华!打好基础,花点钱买些设备,不断的去了解新的东西,爱好才会更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分享,和支持实验的帖子就不用发了。 我近期就要试验,电路完善后会公布。

我争取做出一些标准化的模块 ...

支持。
但还是先把利用此管的高放、混频、变频、中放部分做出来吧。后面低放部分,让大家发挥就行了。

楼主(2016-12-13):
目前我在外地,几个月后我会回家,继续完善电路。

之前已经设计出一个中放电路,只用pin二极管加几个原件,能控制60dB的增益,最大能承受1V的信号不失真。  缺点是输入阻抗略有变化。
  我回去重点研究再研究一下场效应管的中放电路,应该能避免阻抗变化。但场管缺点是增益低,中低频噪声大,所以电路可能要更复杂一些。

网友(2016-06-11):
期待楼主能实验成功

网友:
PIN二极管是用在微波波段的高频开关(微波开关)、移相、调制、限幅等电路中,等效近似为可变电阻,不过能否用在AM和FM波段,需要楼主测试了。。。

网友:
支持楼主的实验。敬请分享实验结果!

楼主:
求分享,和支持实验的帖子就不用发了。 我近期就要试验,电路完善后会公布。

我争取做出一些标准化的模块,比如优质的OTL,OCL,BTL模块。455中放模块,10.7M中频模块,二次变频的FM高频头模块,WM高频头模块……,到时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随便拼装。

网友A:
低端收音机用这种器件必要性不大,这种器件可组成线性的衰减电路,插进耦合电路改变耦合量,不需要去改变放大管的工作电流,可让每级放大都工作在最佳状态,性能肯定会提高。
只是在几百千周工作要找到便宜的管子,控制电路可能要采用运放。

网友B:
三极管AGC引起的失真是中频信号的失真,也即是为中频信号添加了谐波失真,而这些失真在负载中周中会被滤除,故普通agc电路并无失真的现象
不管是调频和调幅,载波失真对调制信号的影响微乎其微,与解调/检波后的音频信号失真无甚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AGC引起的失真是中频信号的失真,也即是为中频信号添加了谐波失真,而这些失真在负载中周中会被滤除, ...

  有影响,比如二极管限幅器,就让调制信号削顶。中周不能滤除其中的音频失真。  实用中都能体会到,低等收音机里常能听到阻塞后的粗糙声音,还有临频信号的吱吱声。 <宽品相超动态优质调幅收音机>里写的,普通收音机在信号超过了0.3mV到3mV的狭小范围后,失真率常高达百分之10。主要是高频电路失真造成的。其实主要就是AGC在拖后腿。

  放大器失真可分为,阻塞,限幅,交调等,大多都能影响解调后的信号质量。

网友C:
AGC加在高放上是很有好处的,中放AGC也有用,有利于减少中放带来的噪声。
很好用的AGC管子是双栅场效应管。高放加AGC,一中放加AGC,其它不要加了,用混频(最好用二极管混频),这样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如果想要再强化一下,可以考虑自动控制输入衰减,这个可以用PIN管或者开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端收音机用这种器件必要性不大,这种器件可组成线性的衰减电路,插进耦合电路改变耦合量,不需要去改变放 ...

如果需要,我这里提供PIN(双二极pin器件)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AGC加在高放上是很有好处的,中放AGC也有用,有利于减少中放带来的噪声。
很好用的AGC管子是双栅场效应管。 ...

关键是大信号承受力问题。  一般收音机要求输入10mV不失真。优质收音机要求100mV。专业机要求1V以上。

  双栅管是反向agc控制,输入信号大概10mV就严重失真了,更强的agc控制电压虽然能降低输出的信号,但也迫使管子接近截止点,线性更差,此时输入1mV可能就明显失真了。 三极管的反向agc性能更差。
  三极管正向agc和阻尼二极管的动态好很多,他会随着信号增大,降低输入端电阻,把输入信号拉低。 进入三极管之前就被衰减可。 这样电路能消化100多m V输入信号。但是因为阻抗降低,容易拉低输入回路Q值,增加其他频率的干扰。

pin管因为线性好,即使反向agc也能承受1V电压不失真。所以能承受更大信号,失真更低,不容易拉低Q值。同时中放后级也用agc衰减,更能降低噪音。

网友:
        输入接近10mV,算是強信号了,中波会产生阻塞失真,这是楼主要解决的问题。強信号阻塞失真,是AGC电路输出幅度过大使被控制的三极管趋于截止造成的,而非AGC电路本身的缺陷。如果被控制的三极管有较大的偏置电流,阻塞会被改善或诮除,或者简单的二次AGC也会有相同效果。
        楼主寻找其它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支持,能在效果、成本上取得高于一、二次AGC的综合性能就更有优势,成为成熟的技术。期待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大信号承受力问题。  一般收音机要求输入10mV不失真。优质收音机要求100mV。专业机要求1V以上。
...

        大信号不过载,或者说超动态等等,其实这个问题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如果换一种思维,就简单多了。比如100mV的强信号,收音机自动切换到直放式工作状态,一切问题不复存在。提高灵敏度,提高小信号接收性能才是收音机技术的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信号不过载,或者说超动态等等,其实这个问题容易把人引入歧途。如果换一种思维,就简单多了。 ...

  现在的环境,灵敏度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抗干扰能力。  大信号承受能力的提高,实际上是提高系统线性,有利于降低干扰。
  电路的大信号承受力提高十倍,二阶互调干扰就随之降低100倍,三阶互调干扰降低1000倍。  或者反之,信号承受能力低十倍,这些干扰就百倍千倍的增加。
  现在宽带干扰严重,一同累加的电压很高,很考验机器的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