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天地线简易3DQ矿机 一装响了

楼主(2016-06-11):
       晚上没事随手搭焊了一台3GQ的矿机,没用天地线,一插耳机,调调旋钮,居然响了…… 可以收到一个台《中国之声》,声音小,调节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和磁棒的方向可以增大声音,能清晰收听,声音能增大一些。
    构成分解:
    1、3DQ是友谊电子张大哥那里焊接好的,(我买的2个3DQ,按照论坛介绍的方法焊在拆开的大功率金属三极管里,焊坏了。不建议坛友们在大功率金属三极管里焊接3GQ,因为基板不吃焊锡,印刷板上好吃焊锡,绝对能成功!)
    2、线圈也是在友谊电子张大哥处买的35+35+8的成品线圈。
    3、磁棒是收音机上拆下来的15CM中波磁棒
    4、耳机用2000Ω耳机、舌簧耳塞、SHH-1、SC2-300都能听到,但是2000Ω耳机声音不及其他3种耳机,太小了。
    3DQ无天地线响了后信心大增,准备再做个R40C1+3DQ矿机,前辈们,不能不用天地线能收台吗?

网友:
2000欧耳机阻抗在10K以上,对于3DQ来说这一阻抗太高了,不适合3DQ,非要用得加个变压器降低阻抗,再者动铁耳机灵敏度太低。

楼主:
多谢版主前辈指点,请教用一个r40c1,不用天地的能收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前辈指点,请教用一个r40c1,不用天地的能收台吗?

磁环必须要有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前辈指点,请教用一个r40c1,不用天地的能收台吗?

开放磁路的线圈才有可能不用天地线,比如磁棒等,磁环是闭合磁路,要用天地线。

网友C:
能上个线路图吗?

网友D:
我的来复式单管加再生声音如蚊子听不清楚,你那里电磁环境太好了。

网友:
这个线圈,磁棒收到电台,不错,场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环必须要有天线

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上个线路图吗?

电路图在网上找的,360文库里面的一篇,后来发现就是本版版主lq19512003 前辈2011年的帖子,实在是“班门弄斧”,汗颜,版主不要见怪!致谢~!那个线圈是35+35+8的,35+35做L1,8做L2,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放磁路的线圈才有可能不用天地线,比如磁棒等,磁环是闭合磁路,要用天地线。

多谢版主,是按照您2011年的实验图1做的,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来复式单管加再生声音如蚊子听不清楚,你那里电磁环境太好了。

只是收到《中国之声》,其余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烈祝贺你家的无线电广播信号场强不错!

多谢多谢!我没场强仪不知道信号强弱,反正端着收音机不停的在房间找位置,有个别位置声音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