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焊接维修铅中毒

楼主(2016-06-12):
焊接组装大量电路30多年,怀疑焊接维修会引起慢性铅中毒。电烙铁加热焊锡时,温度高时铅锡会挥发被人吸入,闻着有甜味,这是铅的味道。耳鸣13年了不见好,怀疑铅损害人的神经系统,各位如何看?

楼主: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过去的事不可能抹去。。

网友:
焊接的位置可以装换气扇。或是用12V的散热风扇加管道。把烟雾排除室外。

网友:
你一个烙铁才多少度,能让铅挥发?你那是助焊剂的味吧。如果说铅中毒,那肯定是病从口入

网友:
如果真的怀疑是因为焊接导致铅中毒,可以先去区院检查一下。还有这种关系健康的,不管危害严不严重,在作业时都要尽量避免有害物的吸入。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有危害是肯定的,3楼正解

网友:
可以测下血铅含量,应该是有危害,但没有这么严重,可能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铅远远高于这个

网友:
  几十年了多少有中毒主要是松香加热后的烟雾。不,必大惊小怪,最好的方法是检测一下。爱上这一行终生无悔

网友:
谁查查铅蒸发要多少温度。。。。。。。。。。。。。烙铁能否让那个铅蒸发

网友:
去医院测下血铅 分分钟的事 有社保还可以报销部分检验费

网友:
去医院抽血做微量元素就知道了…

网友:
  有无铅蒸气不知道,长期吸入助焊剂烟雾对健康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网友:
呵呵,电子爱好者都容易中毒啊,有的中毒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