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我一年多的机油压力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楼主(2016-06-12):
事情经过这样子的,一年多前灭车时间久了,比如停一晚上,第二天再打火,机油警告灯会亮20多秒才熄灭。再短时间熄火,着车,灯就会很快熄灭。换机油换滤芯,故障依旧不能消除。

前几天,一个废品站搬家,看到有几桶人家不要的发动机清洗剂,上网一查还是德国的,还没过期,换机油前,把它加进去,开了一下午,换新机有换新滤芯。没想到过了两天,大毛病真的来了,发动机2000转以下,机油警告灯常亮,打开加机油的盖子,能看到里面有机油冒出,说明循环没问题,我断定是油压传感器的问题,于是去到汽配城,花了8块钱买了一个新的油王传感器,换上之后问题竟然没有解决!于是我又判断可能是机油泵磨损或者是侧漏。
于是到汽配城买了一个原装的机油泵,打算过节的时候换上,在群里聊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可能不是机油泵的问题也许是机油集滤器的滤网堵了,于是我赶紧找一个空机油桶,把一面儿剪开,把油底壳螺丝拧下来后,让机油流进空桶,刚换的机油扔了可惜。然后弄了瓶化油器清洗剂,从放油口往里猛喷,我开过油底壳知道集滤器大概就在那个位置,喷完之后加了点机油把化油器清洗剂往外顶顶,拧上螺丝,加上刚才排出来的机油,着车故障排除。

原因很简单原来集滤器就有点堵,后来清洗完发动机后清理下来的积炭把集滤器堵的更厉害了,造成机油压力低,现在爽了,早晨着车一秒钟灭机油灯。

网友:
根本原因就是你的油压传感器坏了。

润滑系统清洗剂这种东西只能运行5分钟左右就要把左右放出来,你居然用了一个下午,估计你的发动机油封也快要换了,因为这东西对油封的损伤的。

网友:
发动机清洗剂的使用规范:

1.加入清洗油和新滤芯,机器只允许怠速运行15分钟,并且要再次更换一个机滤,别怕费钱!

2.运行期间,禁止踩油门,在一边带着聊天即可。

网友A:
这车怎么也得7--8年了吧 集滤器能堵了 年数肯定不短了 要是勤换机油肯定堵不了的

网友:
自己玩死了

网友:
现在的化油器清洗剂成分好像不对了,可能会破坏机油的清净分散性。最好用0#柴油,流程是:放掉原来机油、加柴油到油平面上线以上(超过机油尺上线1/4~1/2,达到曲轴平衡块),发动1~2分钟,放油、再发动10~20秒(让油道里面的油流出来)、拆掉滤清器(扔掉)、沥干(两小时左右),然后装上新的滤清器、加新机油(2000~5000km内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油集滤器堵塞,不多.

以后慢慢会有很多,长期遇到假货机油。油商欺负多数人分辨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车怎么也得7--8年了吧 集滤器能堵了 年数肯定不短了 要是勤换机油肯定堵不了的

我的车13岁了,四十多万公里,发动机没有揭开过。不烧机油、尾气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13岁了,四十多万公里,发动机没有揭开过。不烧机油、尾气过关。

你太厉害了 技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13岁了,四十多万公里,发动机没有揭开过。不烧机油、尾气过关。

你是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高手。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情多的是压力开关不好或油品不好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先用煤油或者柴油 罐发动机里, 静置一个晚上,然后运转一下  放出,吹净 换油基本就能解决了,  老哥思维也够缜密的  不错!加分

网友(2018-01-13):
我想说 我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
知识在于积累,感谢楼主,又学一招!!

网友(2018-04-13):
经验之谈,没有经验来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动手,,找到问题根源,,顶起

网友:
虽然没条件自己维修,看看也会增长知识。

网友:
2000年有一老奥迪怠速正常,轰油机油灯亮,揭了油底才发现机油滤网堵了,拆下后用气焊火焰一烧就干净了,装油底加机油启动发动机一切正常。

网友:
前来学习下  说不定以后也可以自己换了

网友:
能自己分析问题,检查问题,解决问题的绝对是高手

网友(2018-07-05):
专程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