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海燕T241收音机交流声消除

楼主(2016-06-13):
手里的海燕T241是在1999或2000年在本地旧物市场5元收来。
通电收音均好,但交流声太大,懒得动手就放置起来了。
在本坛看到一坛友关于T241交流声的消除的文章,动手一试,交流声有改善小了许多,但还是不能降到正常的水平,正常水平—指与春雷3T9、熊猫B624等台式机比较。
没彻底解决交流声的问题,又放置起来了。
端午放假,想起年初修理海燕6701收录机,也是交流声太大,参考T241消除交流声一文,改滤波电容接入位置加大容量,也是没彻底解决,偶然间碰到此机功放管,发现功放管烫手,一般正常情况下功放管应微温不应烫手。
判断功放管电流偏离正常值,检查2BG22型号—2CB2,正向“阻值”变大,两只1N4148串联代换后,功放管微温,交流声也正常了。

按修理海燕6701的思路,检查T241机D6型号—2CK,下面是T241机上的2CK、新1N4148、新2CZ82指针表、数字表的比较测量结果

换1N4148无效,再换2CZ82正常,至此海燕T241完美修复(D6换装2CZ82一只),交流声已在正常水平。
坛友的T241消除交流声一文,观后有一疑问:出厂时、销售时不可能有大的交流声,否则怎么去销售,所以一直以来想T241的交流声一定是某一或几个元器件老化引起的,而不是滤波电容接入位置引起的。
欢迎有此机的坛友交流。

楼主:
一楼图片不知为什么不全下面补充

网友A:
好像看过无线电上的一篇文章,说该机器出厂交流声就大。年代久远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过无线电上的一篇文章,说该机器出厂交流声就大。年代久远不知对不对。

此机未修复时,交流声可以用“巨大"形容,无法忍受,假设出厂时就是如此,当年的销售人员真堪称销售精英了
猜想:出厂时交流声是大一些,但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交流声才大到无法忍受的吧!仅仅是个人的一点猜想。
换下来的2CK无任何字标。
此次维修的一点遗憾:比较懒,没测量前后的功放管静态电流。

网友:
有理,有分析,有步骤,,可以

网友B:
换IN4148无效,再换2CZ82正常——楼主能否详解一下,两者在电路应用中的不同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看见一台海燕T241 ,上海101厂出品的,卖家说是响的,要50元,多亏没买

收了!柝零件放坛里给需要的坛友哈哈哈哈!能赚一倍!

网友D:
这种名机设计问题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IN4148无效,再换2CZ82正常——楼主能否详解一下,两者在电路应用中的不同点,谢谢。

两者的测量结果看1N4148正向“电阻”大些,2CZ82则正常——也就是我们测量NPN管子时指针表所指示的位置。
1N4148正向“电阻”大些——功放管的电流大些,换2CZ82或NPN管子的PN结则功放管电流为正常。
此次维修中,接入1N4148两功放管烫手(大约1——2分钟),换装2CZ82功放管微温(试听大约10分钟)且无温度上升的趋势(一直用手摸功放管)。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过,时间、哪个论坛忘了。
2CB1=1个1N4148
2CB2=2个1N4148串联
这一点在海燕6701收录机功放电路维修中得到证实。
本人对晶体管电路非科班,只是业余爱好(谋生专业——建筑电气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名机设计问题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本人也倾向这种看法,出厂时交流声不可能太大,即使交流声有些大,一般的消费者会忽略此交流声才会购买。

网友E:
锗管与电容老化为实。工作时的漏电流是元凶,CE极之间阻抗减少。纹波从电源侧引入就增大,检查时包括前置放大管子。致于其它说法只能欲言又止,无肯定结果之前不要过份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锗管与电容老化为实。工作时的漏电流是元凶,CE极之间阻抗减少。纹波从电源侧引入就增大,检查时包括前置放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的测量结果看1N4148正向“电阻”大些,2CZ82则正常——也就是我们测量NPN管子时指针表所指示的位置 ...

谢谢您的回复,原来是IN4148性能不良造成的故障现象,更换了优质的2CZ82故障就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