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N二极管做衰减电路

楼主(2016-06-14):
用PIN二极管做衰减电路,摘自《收音机和电视机的优选电路》。供大家参考

网友:
我试过,这电路对超高频驻波比影响比较小,输入对输出的泄露也很小。不像电阻衰减器对制作工艺及屏蔽要求那样高。

网友A:
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在较高频率的电路中不适宜采用改变三极管工作点的方法来进行AGC的原因。
三极管工作点变化时,结电容的变化对较高频率的谐振回路的影响很大。而对于收音机465khz这样低的频率,三极管在工作点变化时,结电容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由于收音机中放的谐振回路的频带很窄,中放管的非线性失真所产生的调幅波的包络失真远没有音频放大时那么严重,中放管的非线性失真只有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调幅波包络失真才会明显表现出来。只要AGC之后加强滤波,检波所产生的啸叫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抑制。

网友:
PIN管做衰减器,做到定量比较麻烦,不象电阻衰减器,根椐阻抗和衰减糸数计算就行,IR特性离散性比较大,因此商品化的可调衰减器很少见。不过在电路中模糊控制有很多优势。再就是注意他的工作频率,IR特性和频率特性有条件的爱好者除了参考器件手册,再就是用仪器实验求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解释了为什么在较高频率的电路中不适宜采用改变三极管工作点的方法来进行AGC的原因。
三极管工作点 ...

高放回路Q低,带宽大,所以对结电容变化的宽容度很大。而455要灵敏的多,改变百分之一的结电容,就几乎影响4.55KHz的带宽。所以PIN管在这方面,对于中频也是有益的。

  结电容还不是重点,非线性的影响是最关键,对于高频和中频都很重要。 比如仅仅考虑三阶失真其中的的临近差频:有两个相聚20KHz的电台,距离他们上下20kHz都有差频输出,除了两个电台稀里哗啦的叠加声音,还有高调制度的啸叫。N多的电台,就有N多的平方干扰噪音。开关电源宽带干扰的噪音,能让整个带宽都有更强烈刺耳的开关声。
  另外,传统AGC动态小,非线性种类更多,音质上很容易产生切峰类失真,大量非线性信号,抢走了正常信号的能量,直接破坏带内音质。老收音机的声音动辄就百分之10的失真率,主要是中放AGC电路产生,非线性因素占很大部分比例。

   这些影响是作用于455中频通带内,用中频滤波器无法滤除。

网友B:
TDA1053,杂志讲损坏后可用2cp16-2cp21代换,修理时就“得到”几个用于自制的扫频仪衰减器,结果10兆以下无法工作,波形畸变严重
PIN的优点是匹配、驻波等参数可以做的很好,稳定性很好,适用频率较高,缺点是低频无法使用,所以高频用PIN,较低频率可用结型场效应管的变阻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A1053,杂志讲损坏后可用2cp16-2cp21代换,修理时就“得到”几个用于自制的扫频仪衰减器,结果10兆以下无法 ...

是的,做中波收音机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A1053,杂志讲损坏后可用2cp16-2cp21代换,修理时就“得到”几个用于自制的扫频仪衰减器,结果10兆以下无法 ...

2cp16-2cp21 都是普通的低频整流二极管。 没有PIN的特殊结构和性能,代替的效果也当然会相差甚远。就是10M以上失真率也不会好。
那个作者提出的并不是一个完善的替代方法,国产的PIN二极管就一直没发展起来,根本没有国内替代产品。 所以只能用这些廉价整流管应急凑合。

中国半导体器件型号命名方法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253550/1
2cp16-2cp21的用途和参数:
http://www.doc88.com/p-879813860960.html

-----------------------------------------------------------------------------------

PIN二极管是国外设计成熟的元件,型号种类也多,有些是专用于微波,也有些是可以用于中短波的,
很多低达100KHz的接收机,都用PIN二极管做前级的AGC。性能都远远超过收音机的水平。

http://max.book118.com/html/2015/1221/31762422.shtm

PIN二极管具体电路:

网友(2017-07-04):
有没有短波可用的PIN二极管? 我倒是见到有机器上用二极管来当音频开关

网友:
pin二极管高频及微波应用较多,最早在雷达、制导、电子对抗等军事领域广泛应用,早期国产型号一般为WP开头(可搜索wp老型号二极管)
pin二极管更多的被用做高频/微波开关管,低频(低于30兆)应用不多,做调频机可以试试
早先由于工艺落后,某些“高反压”二极管为了提高pn结耐压,也采用了pin结构,可以代做pin二极管,如2cp16-21,此类管子正向压降比普通二极管高,约0.9-1.1v

网友:
印象中前几年我测试过1N4001整流管做过455KHz中频的PIN开关实验,可以起到开通关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