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卡座换电容器

楼主(2016-06-14):
老卡座,准备把电容器换一遍,今天换了电源部分,有明显效果,噪声降低了2、3个dB,

网友A:
卡座的音质能达到CD吗?

网友:
年代久远的老卡座,开盘机,换了电容之后声音必定脱胎换骨

网友:
电解电容时间长了,电解质干了

网友B:
可以试试固态电容,寿命更长

网友C:
换了全部电容之后声音必定令人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固态电容,寿命更长

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全部电容之后声音必定令人满意

还是有效果的,老卡座元件应该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卡座的音质能达到CD吗?

理论上达不到,但有很多人喜欢自己将cd录音后用卡座听音乐,理由是没了数码味声音更柔和,顺耳,长时间听不烦躁,人的脾气变好,眼屎也少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达不到,但有很多人喜欢自己将cd录音后用卡座听音乐,理由是没了数码味声音更柔和,顺耳,长时间听 ...

这倒是第一次听,数码味应该少些

网友E:
楼主AKAI什么型号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AKAI什么型号卡座?

9100的,,,

网友:
9100肚子里货很多,这个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这个工作量很大的

楼主:
基本上换完了,,还有几个无极性电容,

网友F:
其实,一般的数码味是指数码设备(含软硬件)的清晰让人感觉纤毫毕现,感觉不如模拟设备音质好,其实,是因为模拟设备在音频段,特别是中高音处响应不如数码的,这样,在听感上就有了柔和耐听的感觉。模拟比数码好听这个概念在数码录音和设备刚出来的时候就遭到了那些喜欢模拟的用户的谴责和排斥,我觉得没有必要,其实,只要在整个还音环节中用不同的音源或者设备都可以达到不同的音质效果,取向可以由自己选择,但是,不能以排斥数码而让科技停滞不前。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其实,一般的数码味是指数码设备(含软硬件)的清晰让人感觉纤毫毕现,感觉不如模拟设备音质好,其实,是因 ...

不要排斥数码,只是数码还处于半桶水,没达到较好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排斥数码,只是数码还处于半桶水,没达到较好的水平。

我不排斥数码,相反,我喜欢数码,特别是现在的数码年代,录制、复制、保存都非常方便,想当年,用磁带复制磁带,看到别人好听的CD而自己无法、无从买的时候的情景,我就对数码非常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换完了,,还有几个无极性电容,

老友,看来换电容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F:
恭喜楼主!这样又可以玩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楼主!这样又可以玩很久了!

是啊,,练手了,,

网友G:
新电容是哪个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电容是哪个牌子的

用日本的,

网友:
看来老机器有焕发青春啦,恭喜楼主,又一方法

网友H(2016-07-20):
卡座有卡座的味道,有怀旧成分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卡座有卡座的味道,有怀旧成分在里面。

哈哈,瞎捣鼓了,,

网友:
有人喜欢老的电容,换了就不是原来的声音了,

网友I(2016-10-21):
信号通道里的那几个微型继电器也换掉吧 你会发现细节更好  原机的那种微型继电器的触点早就氧化了 阻抗大 对声音有影响 换密封型的可以延缓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真正烧友是玩卡座与黑胶开盘机,只有有一些低层烧友才死抱CD

玩老磁带机也是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信号通道里的那几个微型继电器也换掉吧 你会发现细节更好  原机的那种微型继电器的触点早就氧化了 阻抗大 对 ...

你换过吗,,我头一次听说,

网友(2017-01-02):
引用 楼主:
你换过吗,,我头一次听说,

那款特有18V的欧姆龙 LAB2NS继电器 停产多年 想动手术打磨原机的继电器触点相对困难 只能更换其他款式的需要改动一些线路   老机器很多人容易忽视的3种 一是切换开关(输入选择)另一个就是继电器触点表面氧化    还有一个就是 RCA端口 表面 很多洋垃圾或者保存条件很差的情况下 RCA端口表面容易积累灰尘 久而久之受潮后附着得更稳固产生化学反应 产生铜绿粉晶状固体  试想表面接触阻值增大 能对信号的流通有好处?

网友K:
楼主换了那些部位的电容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换了那些部位的电容器啊

全部换了,,,

网友K:
现在要买到合格的日本电容也不容易,假货居多,换下来的电解是否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要买到合格的日本电容也不容易,假货居多,换下来的电解是否都不行了'?

考虑到卡座年代久了,就全部换了,

网友B:
电阻也全换成戴尔的,那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也全换成戴尔的,那才好玩

电阻不用换,卡座一般不动,,

楼主:
谢谢e3po朋友鼓励,,

网友(2017-09-01):
嘿嘿 改天我把我收音头的电容也换了试试

网友L:
触点对于声音的影响比想象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触点对于声音的影响比想象中大

可以测一下触点接触电阻,,有时间在拆,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