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LED台灯好用还美观

楼主(2016-06-14):
捡个12V的LED台灯, 没底座, 用电源适配器, AC9V, 800mA, 加整流滤波正好12V, 去掉下面的插头, 上面装个开关, 象原配的, 好用还美观.

网友A:
很好的创意,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创意,赞!

修的好, 还要修的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的好, 还要修的巧.

要是采用那种12v1A开关电源进行改造,自动稳压效果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采用那种12v1A开关电源进行改造,自动稳压效果更佳。

开关电源太轻不稳, 干扰大, 用变压器就是为稳当, 对家里收音机无干扰.

网友B:
好,构思巧,绝配。

问  12伏电源,这么多发光管是几串几并的?

网友:
不错,改得真好。

网友:
改得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构思巧,绝配。

问  12伏电源,这么多发光管是几串几并的?

没错的话,灯珠总数40珠,应该是4串10并。

网友:
楼主的灯改的挺巧妙!

网友:
用变压器的,要注意看闪不闪!闪的话伤眼!用手机摄像头对着灯拍照看就知道 闪烁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构思巧,绝配。

问  12伏电源,这么多发光管是几串几并的?

3.3V一灯珠,你自己算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V一灯珠,你自己算算

这可不一定。
LED的耐压绝不止3.3伏,也不是所有的LED3.3伏才发光。

有用一节1.5伏电池的lLED手电的。
有220伏电源插座用一颗LED做指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构思巧,绝配。

问  12伏电源,这么多发光管是几串几并的?

灯板上有限流电阻, 共40个LED, 断1个LED, 共3个不亮, 白光32个, 红光兰光各4个, 应该是调色温, 推测3串, 13并, 共39个, 另1个可能是单接, 关灯39个LED同时灭, 只有那另1个LED延时5秒缓慢灭, 好象是为缓解眼睛感觉, 正是这个LED旁边有个电阻, 而对角的LED旁边是个电容, 见图.

网友:
这比原配还美观.扎实,赞一个,楼主下了功夫了..建议在底座里加上一套收音机板,又能照明,又可听音乐,更有创意。

网友:
电源适配器当底座,楼主这个创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不一定。
LED的耐压绝不止3.3伏,也不是所有的LED3.3伏才发光。

一节电池的带升压电路
220v的带减压电路

网友:
LED亮度跟电压很有关,我看楼主电压低了,不够亮。

网友(2016-07-21):
灯板不错,楼主手艺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灯板上有限流电阻, 共40个LED, 断1个LED, 共3个不亮, 白光32个, 红光兰光各4个, 应该是调色温, 推测3串 ...

40个灯珠才这点亮度?

网友:
很好的创意
做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