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苏泊尔智能电饭煲的维修

楼主(2016-06-14):
今日楼上邻居拎了一台智能电饭煲过来,说一插电就叫唤个不停。型号图1,此电饭煲拆机必须先拆后面一块小板如图2,然后将拎的手柄向后放到位,从两侧向外拉手柄根部,才能取出手柄。如图3,然后将电饭煲翻过来拆去几颗螺丝,即可向上掀起,取下底板。电饭煲电源板和控制面板组装在一起,如图4、5。因为一插电就叫,考虑问题可能出在电源板。正好手头有一块自家原来买来备用的(型号与此台电饭煲不一样,但比较电源板却是一样的),遂换上去试机。随着一身轻脆“嘀”声,电饭煲进入正常待机指示。因为看拆下来的电源板没什么损坏处,所以想试着修复。检查背面只有一块胶粘处有点发黑,用镊子挑干净出现一个小8脚集成块,放大镜下显示“OB2226CP”,网上一查是电源模块。于是托人在省里买了2只,才2.5元一只。东西第二天到家,考虑到此集成块较小,而且8只脚同时加热焊下,有些难度,便用美工刀将8只脚都切断如图6,挑开集成块的主体便剩下切断的脚了如图7,这样一只一只脚焊下十分容易,而且不会损坏主板线路的铜箔.最后再将新集成块按照原方向焊上去如图8,电源板修复成功!没收钱,人情也做了,又新增进了点经验

楼主:
有了前几天的经验,这次发帖快多了!

网友A:
什么原因坏的?真幸运别的元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坏的?真幸运别的元件没问题

问了,用的好好的,再用就这样了!

网友:
帮人家修东西,不收钱,这样不好。
因为不收钱,就意味着你做的事情没有价值。
作为观众,看你修理过程,焊接时,松香都舍不得用,天那水也不用,为以后工作出问题埋下很大隐患。你修理的信誉度将会很快下降。

网友:
好手艺。好人呀。

网友:
用刀头的烙铁,SOP8的很容易取下来的

网友:
好样的,多谢分享!

网友:
电饭煲做工倒是不错,楼主心态更好。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搞维修的,从不敢直接拆8脚贴片就看得出来,所以不收钱就好理解了

网友:
开关电源ic  现在 很多电器电饭煲在使用   维修率很高

网友:
不错的帖子,,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