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对音质有多大的改善

楼主(2016-06-15):
在某宝上看到相同电压相同容量的电容器价格相差十多倍甚至更多,这些电容装在相同电路上音质会一样吗?如果相差不大是不是贵的耐用一些。大家试过吗?

网友:
肯定是有影响的,欧,美的发烧音响厂家就是靠电容校声的。

网友:
各种不一样的电容,用在不一样的电路,比如耦合的该用什么电容,退藕的该用什么电容,反馈的该用什么电容。

网友:
据说这个电容比不同电源线来的区别要明显

网友:
        买个 RCL 电桥自己测测 ESL,  ESR 等等参数, 就不需要跟着别人起哄了.

网友:
容量大小影响非常大,大牌和普通质量保证下看用在什么地方,偶合上有点点不同,旁路一般人听不出来,至少我没听出来,木耳。呵呵

网友:
个人感觉主要还是温度影响和耐压。

网友A:
影响比较大,夏普777更换德国ROE音频耦合电容后声音立刻就变了。低音深沉蓬蓬的,高音少了一些,改日再并一个日系的小容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影响比较大,夏普777更换德国ROE音频耦合电容后声音立刻就变了。低音深沉蓬蓬的,高音少了一些,改日再并一 ...

我看主要是自我暗示的精神作用,真用仪器测试各种失真度指标,恐怕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发烧友都清楚电容器质量的重要性,同一容量不同品牌,不同材料,“声音”也不一样,尤其在耦合电路里变化明显,但是不能简单的用来衡量音质的“好与坏”。

网友:
电容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1,电容器的标称容量及允许偏差。就是系列化与标准化。包括容量的频率特性与容量的温度特性。
       这里的差别较重要。
2,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与电容器的击穿电压。包括击穿与测试电压。
3,电容器的绝缘电阻。
4,电容器的时间常数。不是电路中的R*C时间常数。
5,电容器的漏电流。
6,电容器的损耗因数。电容器的损耗角正切既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之比的正切函数值。它与所加电压,容量,频率有关。
高频电容时通常用Q值表达。
在低频放大电路中不同材料特别是不同封装人耳是感觉不到的。如果能感觉到差别应该是电容器的制造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主要是自我暗示的精神作用,真用仪器测试各种失真度指标,恐怕就没什么区别了!

末级耦合电容更换以后会有明显变化。听感会不一样的。

网友:
电容的作用太大了,有的是滤波,有的是耦合,耐压和容量都是一样的,材质不一样,听觉会不一样的。

网友C:
道听途说,不如自己实践。做个47耳房换用威玛和普通电容分别做耳房的耦合听一下,很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道听途说,不如自己实践。做个47耳房换用威玛和普通电容分别做耳房的耦合听一下,很明显的

做1000次盲听。。。。
立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