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内山寨的据说是“大三七”收录机维修资料和经验

楼主(2016-06-15):
    传说中的日本大三七,好的贵的很,一直想拥有,无奈米少,最近先整了个国内山寨“777”(据说)(广州市国营白云无线电厂,牌子是魔星777?),到手发现问题多多:各控制键兹兹啦啦的,卡带按键尚可,卡带好像在做梦,有时转有时不转,声音不稳,简单查了下,2个卡的皮带松了(和新的比长了约10毫米),换了皮带,声音好了,但有时还是卡带不动作,触碰一下电机电源输入线,,有时电机就又转了(电源问题?),声音有时又很小了,触碰一下磁头线,又恢复了(磁头内部问题?),莫名其妙,收音部分基本正常,调频正常,调幅部分台很远,也就这样吧,,,想彻底整一下,查了没有这机子的资料,也没有整到这机子的操作说明,唉,,山寨东西,,,,都是这样吧?求各位坛友:这机子的维修思路和经验,电路图,,我这里先谢谢了,,,还没有彻底拆,也没有照扯开的图,先上这机子在网上的图,,,

网友A(2017-01-14):
说说笨办法:把电机皮带摘开,用拇指和食指捏电机皮带轮实验,看看是不是里面的换向片问题,如果换向片没问题,也许是调速装置问题,有的电机上有个孔(黑泡沫遮挡)里面的电位器接触不良也可以造成,如果是板载调速,也有电位器,最好在电机上接电压表电流表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笨办法:把电机皮带摘开,用拇指和食指捏电机皮带轮实验,看看是不是里面的换向片问题,如果换向片没问 ...

这机子,,,拆开了,,唉,,原来是这样,,,里面东西不值一修,胡乱扯线,动一下不是这断,就是那掉了,塑料件简单的凑合,,和外国的比起来差远了,,唉,,,这山寨东西,,价值就是垃圾,,,30元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机子,,,拆开了,,唉,,原来是这样,,,里面东西不值一修,胡乱扯线,动一下不是这断,就是那掉了 ...

新机和洋机本来价格差别就大, 大年原装777多少钱? 这个估计 三分之一的价格都不到。

网友:
这种破烂也拿来修费电都犯不上。告诉你这个机器的毛病就是录放开关接触不良,清洁起来很麻烦而且还是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机和洋机本来价格差别就大, 大年原装777多少钱? 这个估计 三分之一的价格都不到。

    一剁脚,狠下决心,将攒下的私房钱,整了个大三七,一开始,家里主人骂我败家,说买这老东西干什么,使了以后才不说了,还说200元买这还划来的很(不敢实说,只说是200元买的,其实是600元买的,你懂的,请保密呀)好东西就是好东西,音质,做工,手感,难怪这东西价格高,价值在那里放着,这日本东西就是不错,国产东西,,我看,50-70年代初的东西,做过还是可以的,70年代未开始就不行了,现在,,钉子订那个木头板子都订不进去,难道现在的木头变硬了?但使那个以前的旧钉子订木头照样定的进去,细数看,电线,里面就那么一点点铜丝,螺丝,只可用一次,再用,就没有丝了,收音机壳壳,也是省料,很薄,电器,拆开就线断了,就连那个塑料插座,用3年壳子自己就碎了,,,,,,哎呀,,这都是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