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封神榜三:音响气功: 宇宙射线及太阳风与家老虎磁场及音质的关系

楼主(2016-06-15):
以下改篇自某玄学老总的文章 (这是由隔壁抄过来的:不同的只是原文是对话体,并硬销电源线,改编只是为免却板权麻烦。全文其实是由吹嘘万元级电源线的人的说明文章改篇):此文可笑之处是, 如果电源线可以用作退交连, 那潜容恐怕要3-10F! 而, 好机器早另有线路处理那些比家老虎磁场、宇宙射线及太阳风更厉害的干扰。

自从忍痛买入大师的三十六路分音喇叭系统以来,每日都要听它几个小时。只是近日调整颇费气力。往往头天好声原样不动,隔天再听声音又有几分错乱。经高人指点,发现喇叭隔日变声的原因。机器固有因素较为容易克服故也不再在此花费唇舌了,此外只要计算温度、湿度、电网环境、太阳角度及宇宙射线强度即可。 温度还容易, 湿度较难, 但不太精确的还能搞。然而电网环境,水电火电混杂、太阳黑子干扰,月亮周期MC (Menstrual Cycle) 这些因素就难搞了。当太阳风狂飙之时,地磁场强烈仿动、月重力变化,系统中的电感和电容对此敏感。分频器里用的都微亨级的电感, 所以很少的变化就占了很大的变数。电感对温度, 湿度的敏感性很高,而电容并不是分频器里的电容, 因为是封闭的,这里的电容就是各个单元线圈之间形成的空间电容, 这个系数对太阳风里的射线敏感、对地磁敏感、也对家老虎的人体电磁场敏感,引发音质劣化。这个电容电感变量是可以让声场变形的。机器电源方面是主要问题, 而电源处理方面也是当前的普遍课题,但现在少见厂家花大精力在正确的途径上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些所谓的旗舰都是加了稳压又猛加滤波电容, 让人看上觉得很“足料”, 但这些电容越大MC也越大,机器也越少动态。

世上的道理,都是简易的。天地有它的运行规则而人不知理会却能活的好,这就是天地的功。要听好声是不能不理会,这一着心就是人的德啊。既然是这番道理,这天理又如何顺从?说难倒也不难,因此搞了个十八节串连关连主动滤波稳压电源机器配合单喇叭的全频音箱即可。全频设计不需分频器,电感对温度湿度上的影响就会消失, 只用一个单元便只有一个音圈, 单电极不能成电容, 对空间电离子的影响也没有了, 机器方面我是知道问题而设计的, 所以电网影响也没有了,这样就能每日都听到相同的好声了。经过细致对比,发觉这全频和分频又有不少不同之处,颇为不解。

经过和多对不同等级的分频箱子细致比较,咱家发现即便调整得当的高级分频箱子,透过分频器后声音依然是均衡的,但却缺失了鲜活感。同时,高频的结象明显往后缩了一段。用分频箱播了一些人声后返回再听全频,感觉不太对劲,按理人声都是多轨录音,人声单独一轨派麦的,人声怎么会那样的靠后呢?咱家听了一圈发现全频的喇叭声场确实比分频靠前,但是恰到好处。而分频箱也太有些靠后了吧.有点伸长脖子够不着的感觉。

其实没有听过大型分频系统人几乎不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分频器本身即是一个滤波器,而音乐的细节很多都是叠加的微弱信号或者波峰上的小突峰或者小谷,分频器本身的过滤特征会抹杀一些这样的信号。分频器由电感和电容构成,在高频部分串联的电容和并联的电感导致产生负的相位角,而低频部分串联电感和并联电容产生了正的相位角。所以结象表现会体现为一个“太师椅”的姿态:低频前冲而高频后缩。这个效应不是绝对由容和感的主观特性决定, 更多影响为电容的MC和感抗, 电感里存在的层间电容。我在制作机器的过程中曾经对同一批次的200只电容做了MC测量,竟然发现没有两只高度相同的。因此不仅高频会往后缩,而且左右声道的后缩与前冲还是不一致的。由此可见电容之重要。

由于系统也是常见多喇叭单元之分频系统。每个单元跟地、跟单元之间都存在电容, 电源线更是一个回路, 所以电源线在震动也影响到这整个回路电容的微值,从而产生不稳定的因素,这电源线的不同个性乃是遗憾源头。而油浸就是抗震的第一步了。这线安稳了,系统的稳定系数就会上升。因此如想改善音响系统,各扩大单元皆须接驳拳粗油浸电源线。

也许有人会说实在不解。这电源线不过是供电插件而已,插的紧、线够粗不就行吗?实际上这传统机器因为电源滤波都是普通的pi型, 所以机器并不工作在清洁的电源环境中。因为市电的供电方式是并联式, 所以同线路上如果接有感性或容性负载都会馈入一定程度的楷波, 而这个楷波都是高次的, 电网供电杂讯多,在音响上的听感就是声音毛躁, 本低噪音大。而发烧电源线其实就是利用了平衡线材形成的电容, 对这些楷波进行了“短路” 而让电源相对干净,其实要高价电源线的效果的话, 完全可以用较粗的高素质喇叭线当作电源线, 然后在零和火间并入耐压电容从而得到等效的线路,此为第二。再说、这并入的这个电容值如何取呢?这就要看电网中的楷波的频率了,这个可是不好决定的变量。 因为这个变量不好确定,所以不同的供电条件下,相同的电源线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也造成了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 一条线在不同时间有不同表现, 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表现等,究其本质,是因为外网的环境产生了改变。经过兄弟在不同供电条件下反复试验, 用一个1u, 一个0.01 一个1n  一个100p的电容并联,在绝大多是情况下可以获得最好的效果的。这就是第三了。

因此,这不同的喇叭线即有了不同的调音个性。但不尽于此,且谈第四个因素。浸线本身就是一只微值的油浸电容, 油本身对电容的特性改变很大的, 会减低电容的充放速度, 也就是ESR提高了, 高频特性也差了, 所以油浸的线材用在音频通道上, 高频都会削点的, 而突出了中音, 所以特别讨好耳朵,这实际上已经走到“高保真”的岔道上去了。用在电源通道上,电源线形成的电容在某一频带域上的高频特性差了, 也就是说允许这部分信号较多的流入, 这部分信号最终以各种物理方式影响到喇叭就会产生“高音多了”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多是少,都是偏离“高保真”的。电源线在这里的作用起到了对电网杂讯的“选频”作用。此则是第四。其实发烧电源线不论何种类型,无外乎这些作用在影响着表现,因此昂贵线材不一定就有昂贵的表现,廉价的线材不一定就真的廉价呀!

故此,靠别人去控制永远是被动, 自己去控制才是主动。处理纯净的电源会将信号维持均衡输出,换句话说,就是把供电处理的重头戏放在机内。在供电端处理电力,受制于物理局限和昂贵的成本,机外电源处理所用物料糜费而见效却甚为微小,更兼不少厂家设计思路错误反而徒增污染。将电源处理比作温度控制:机外恒温就等于在房子里装上冷、热系统,耗费巨大而始终不得精确,机内恒温就等于把恒温物浸在恒温的工件里,花费虽少却能颇得如意,只是这电源处理无论设计与制作,普通烙铁工皆是颇失要理,慨叹不及。因此在制作扩大器,整机十之七八在电源处理,而放大部分的线路却极其简单,亦可将扩大器放在任意地方接驳电源而能获得相同好声。

网友:
楼主别放毒了,烧友荷包都快不保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难为骗子们了,东拉西扯这么多名词。其实呢,我现在是“支持”骗子的,支持他们专门骗那些没文化不学好又乐意上当的。骗子骗人也是需要精力体力的付出的,收点回报也是理所应当的。

网友:
太阳风、宇宙射线、月球引力都来了!不知道九大行星在不同的位置时对声音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写得太好了看不懂

网友:
绝世好文,受教了。不过一直很奇怪,为何总有人上当,耳朵长在自己头上的嘛,又没有长在大师头上。

网友:
还有隆宇的功放及电源也有点玄!

网友:
先洗脑,再传消。手段不同,目标一个-----钱。这可是好东西,但是要取之有道!

网友:
其实影响的不是音响,而是人的大脑,人在不同的时间、环境对音乐的感受不同

楼主:
原文连家老虎都搬出来,(不是我加上去的),真是经典!猜原作者可能说电老吧!但电老虎也是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