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区纠正:微波炉并不能均匀加热食物。。

楼主(2016-06-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微波炉的加热方式与传统的加热方式是不同的,微波炉的加热原理与物质结构关系紧密。微波是一种高频率的电磁波。微波炉利用其内部的磁控管将电能转化成微波,以2450MHZ的频率振荡频率穿透食物,食物内的极性分子[比如水,蛋白质,脂肪,糖类]即被吸引以2450MHZ的频率做振荡,分子之间互相碰撞产生大量的摩擦热量,微波炉就是利用这种分子本身产生的摩擦热量快速加热食物,楼主所遇到加热不均的问题可能是饭中的饭粒含水量不一致所至,水在微波的作用下是加热最快的,饭粒外面的水被快速加热了,而含水份较少的中心部分就会加热慢点。

网友:
应该是微波穿透米饭的时候有衰减了,表面接受到的功率最大,所以热的最快

网友:
应该是 中心先热,因为微波炉 里的盘子是转着的,中心相对外周是静止的,受功最大。版主说的对,水份越大的加热越快。

网友A:
我怎么发现里面却是先热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发现里面却是先热呢!

可能是我不会用么?我热东西怎么都是外面的先热,我用的是一般的盘子和碗!是不是餐具有关?

网友:
用小碗烤花生,总是碗底中心部分先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不会用么?我热东西怎么都是外面的先热,我用的是一般的盘子和碗!是不是餐具有关?

个人感觉,和所用的餐具应当关系不大,除了微波炉禁止使用的那些餐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和所用的餐具应当关系不大,除了微波炉禁止使用的那些餐具。

那样就好,就怕用一般的餐具会损伤微波炉~

网友:
餐具使用按照说明书上的就行了,改天我发个微波炉餐具图片,电子爱好者嘛,当然是用的电期零部件做的。

网友:
楼主提出的的问题和放入微波炉内被加热食物的种类,量的多少,微波炉设置的火力大小,市电电压高低,和加热时间都有关,比如热一个馒头就和热一大碗米饭或剩麻食剩米粥效果不同,馒头热1分钟里面都发硬咬不动了,粥类或其它的的外面只热了一点里面还是冰的。。量多的可以加热几分钟后翻搅一下,现在还有的微波炉根本没有转盘装置,靠特殊设计的腔体来回反射微波能量来均匀加热食物,效果肯定不如转盘式的均匀度好

网友:
我转过瓜子,里面的先烧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