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连接射频功放,奖励30分,

楼主(2016-06-16):
  因为我车上装的FM发射功率太小,每与别人车相近时都播放别人的音乐,换了两个仍如此。一怒之下想换个功率大的。今天上闲鱼上要了一块7W射频功放调频广播模块,可是拿到手傻眼了,不会接线!
  只有13.8V的输入,另外有两个天线接口,分别是RF-IN、RF-OUT,可是没有音频信号输入端,也没有FM频点调节钮。
  请高手帮看一看。教我接对或者解释我明白的,将不胜感激,并给加分30分,其他说得好的也给加分鼓励!
  谢谢!
宝贝介绍:技术参数工作电压:直流12-13.8V额定电流:频率范围:87-108MHz输入功率:10dbm-15dbm输出功率:7W输出阻抗:50Ω规格尺寸:长13CM×宽4CM×高4CM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已经违规了,要被查处的

网友A:
买此版就是失误,正确的做法是 更改收发频点!避开同频干扰!这就是一块射频功放板,输入射频信号,输出功率射频信号,对前级要求严格,估计你玩不来的,你那车载的发射功率谐波太大,不宜直接输入此版,直接输入这个板子如果自激应该就烧功放管了,输入信号射频电平值达不到要求输出功率就达不到标准,反之输入过强,立马烧掉功放管,而且输出必须接驻波比良好的增益天线,否则立即烧掉功放管,要求你的车载前级输出要达到130DBUV左右且加以限制的输入此版才行,最好有功率计测试,但估计你的前级无法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此版就是失误,正确的做法是 更改收发频点!避开同频干扰!这就是一块射频功放板,输入射频信号,输出功率 ...

楼上说的够专业,对无线电收发不懂!犹如听天书!

网友B:
楼主连收音机都不懂吧?同频干扰不去改频,加大功率搞什么?又不是吵架,谁声大听谁的,还有,这块板是射频放大版,只是单独放大高频信号的,不能对音频信号进行调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连收音机都不懂吧?同频干扰不去改频,加大功率搞什么?又不是吵架,谁声大听谁的,还有,这块板是射频 ...

为什么楼主的收音机听别人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楼主的收音机听别人的呀?

同样好奇这个问题,除非旁边那个车也在发射,并且用的相同/近频率

网友(2017-02-16):
违规,容易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