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封神榜七:音响用吊針? 神仙电源线

楼主(2016-06-17):
音响封神榜七:音响用吊針? 神仙电源线

前言, 本文作者水平有一点, 因此大量以高频放大器的概念在音响中, 以下说是另一篇怪论:

玩音响,线材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欧美一些音响技术人员和发烧友就发现线材对音响的效果有明显的影响,开始有意识增加音响线材导体的直径,以减少传输电阻。80年代中期,日本通过发展金属冶炼和提纯技术,为音响线材提供纯度更高的导体,4N、5N甚至6N高纯无氧铜相继被开发出来。在2990年,日本神怪电工发明”单晶铜”的冶炼方法,把线材导体纯度推向极致。而欧美的线材厂家则通过改变线材结构和编织方法提出自成体系的调声理念,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伴随着线材技术的发展,其价格也直线攀升,从几百、几千,到几万、十几万一米!

与此同时,发烧友圈子关于线材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拥有过百万的器材,却只用几百元的线材,也有全套线材价格超过了全套器材。国内几大音响论坛,每每都会有线材到底是否有用的争论帖子,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

音响线材有数字线、信号线、喇叭线、电源线等几种,为什么这篇文章专门要说电源线呢?原因是对于其他几种音响线材,传输线理论揭示了这些线材调声的奥秘。并通过测定线材相应的电气参数,和实际听感相联系,用于指导线材的设计。(又在吹 )
1问题一:电源线从小区变压器到楼宇配电箱再到发烧友家里,其长度至少有几十上百米,前面用的都是几元或十几元一米的普通低压电线电缆,为什么只更换最后的一两米就可以对声音造成巨大的变化?

2问题二:信号线、喇叭线传输的是音乐信号,线材的分布参数会对信号和电流造成微小的扭曲,产生不同的听感。但电源线传输的只是50/60HZ交流电,频率极低,只要过流能力足够,那些微乎其微的感抗、容抗,怎么会影响到声音的效果呢?谁又能测出50Hz交流电通过线材之后,波形产生了哪些变化?

这两个问题,是“电源线无用论”者的杀手锏。迄今为止,笔者没有看到对这两个问题的科学合理的解释。哪怕是顶级发烧线材厂家,也回避这两个问题,只宣传自己的电源线采用了什么材料、什么结构,对声音会带来怎样的提升。这就像中医,只知道某味汤药可以治疗某种疾病,这种汤药的有效成分是什么,其起作用的机理是什么,一概无可奉告。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是知道电源线改变声音的机理的,但作为技术秘密绝不外泄。甚至用另外的一套说辞,来讲电源线的“故事”。

对于此种似是而非的概念, 可以用来吓一下根来对电子学一无所知的人。只说过之后, 又是经验及不知所谓的伪造谐波图。

记得多年前重新调整音响器材的摆放位置时,有条电源线不够长,于是临时把两条电源线用连接头串起来代替。两条电源线等效两个电阻,根据电工常识,串联电路中电阻不同的安放位置是不会对电路的电压和电流产生任何影响的,所以当时没留意先后顺序,只是随机插在一起。听了几天,想着把两条电源线的位置调换过来试试,结果一听发现大为不同:紧挨着器材的那条电源线对声音的影响更大!当时笔者对这个现象的初步推测是:音响器材属于非线性负载,工作时会对供电电源线产生“谐波冲击”,通过对紧挨着器材的那一两米电源线的结构和材质设计,可以组合出合理的“电气参数”,一定程度地缓冲梳理谐波的冲击,让电源供应更加有序和充分。

为进一步研究,专门购置了相关仪器,来测试音响器材工作时,供电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在没有接入后级的时候,家里的供电质量很好,电压是220V,谐波电压分量是0.8%,完全符合国家供电质量标准。但打开后级后,虽然谐波电压略微升高到1.0%,谐波电流比例就大幅攀升到140.6%。(注:  音响变发电机倒灌电源? ) 也就是说,音响器材工作的时候,电源线内流通的不仅仅是50Hz的工频电流,更有大量的100Hz~2500Hz(仪器只能测量2~50次谐波,实际有可能更高)(50次谐波? )的谐波电流,其总量甚至超过50Hz基频的电流强度!

50Hz的工频电流属于低频范畴,电磁场变化频率较低,电磁辐射水平也较低,但2000Hz以上的谐波,就会引发不可忽视的电磁辐射。加上器材工作时内部电路产生的高频电磁波,一起在电源线导体的约束下传输。电磁波在良导体中的传播速度是很慢的,例如1MHz的电磁波在铜芯导体内部的传播速度只有每秒400米左右,并且会快速衰减。( 违反相对论的现像? )当遇到反射界面或者传播介质发生变化,会产生强烈的反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电源头尾、插座这些不起眼的小配件,为什么对声音的影响那么大)。电磁波一部分被导体、绝缘体和屏蔽层吸收,一部分反射回线材导体和器材内部,会加倍造成输入电流波形的扭曲紊乱和相位失真。

众所周知,功率放大器实质是一个阀门,它不能无损放大音乐信号,而是用音乐信号来控制输出电流(电压)的大小。器材内部会有整流和滤波电路,但急剧变化的输入电流常常会超出滤波电路的调整能力,最终使输出信号或功率电流产生波动和染色,从而改变了声音。

笔者又把某品牌的并联式电源处理器接到后级的同一个插座上,谐波电流总量立即有了明显降低,证明这款电源处理器是有效果的。

所以笔者对于前面提出的问题二的回答是:如果给电源线接上纯阻性负载,不同电源线对供电波形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无法测出的。但对于音响器材这类非线性负载,工作时会产生大量的高频谐波电流和电磁波,并且随着音乐信号的变化快速波动,电源线不同的电气参数,就会通过影响谐波电流和电磁波的变化过程,对器材的音频或功率信号输出产生影响。

想像中文中的电子仪器可能是电子罗更, 电子技术可能是由罗祖先师教的

补充内容 (2016-6-18 11:24):
神仙电源线叫价是5万元一条, 牌子就是一个老外神仙, 你说是不是骗人?

补充内容 (2016-6-19 11:05):
也许加一句,我无意抨击那些一百几十元的电源线,只要不是以次充好的。但那些一几千以至上万的,改变声音的电源线!呵呵。

如果此图成立, 电容器要多大?

如果此图成立, 电容器要多大?

似是而非的诣波图

似是而非的诣波图

网友:
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沒有两件完全一样的东西,同一模具造出来的物件也不完全相同。神仙电源线也一样。这一米和那一米甚至这一毫米和它紧靠近的那一毫米也有差别,因而只要换了就会有变化,当然这是极其微小的变化。当一个人钻进微观世界看问题时,这些微小的变化就是很大的变化。更可以用来做宣传,宣扬某某线材、材料的巨大好处,顺理成章的应该是天价。但忘了一点:这时它本人应该变成超大巨人,地球上已无法容身了!!

网友:
    什么叫做线性元件?短而粗的导线相对音频而言应该是线性的,如果一定要追求微乎其微的变化,只能说用目前最好的仪器也测不出差别来,因为这差别比仪器的测量误差还要小千倍。
    虽然某些“大师”自称自己的神奇耳朵可以分辨出这区别,我只能“呵呵”……

网友:
似是而非的理论分析最能糊弄半桶水,这个“砖家/瓦房”够危险

网友:
原来一根电源线还有这些玄机

网友:
我用菲利普电饭煲的电源线,250V10A,有网友戏称会听到稻米饭的香味。

网友:
白版启发了我,决定用收音机的电源线试试,估计高频会好很多,因为收音机处理的信号频率高于音频很多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三毫米直径的铜线与三十毫米的同样的铜线用作在35W的音响输出或电源上相比,应感觉不出差别,
就如同三十 ...

“就如同三十毫米大水管与三毫米小水管同样通过直径一毫米的水一样没有差别,”
我觉得不一样,不信的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如同三十毫米大水管与三毫米小水管同样通过直径一毫米的水一样没有差别,”
我觉得不一样,不信的可 ...

标华而言平面3平方毫米电线可通15A电!你的机有多历害!

楼主:
想来加篇帖子讲一下电源谐波是什么,那才可破除迷信!

要点:
1.电源谐波多是电老虎如大功率马達,啤机搞出来的电脉冲(家老虎没比能量)。
2.多是对另一只小老虎如小牛小马達电视产生影响!常见的家老虎只有大马力变频冷气。但也只能同源干扰!
3。要用滤波器才能处理,电源线不可有此能耐!
4、产生是干扰而不是失真,而且现代音响早在变压、整流、滤波、稳压都处理九九。不幸有大老虎就必须用正统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如同三十毫米大水管与三毫米小水管同样通过直径一毫米的水一样没有差别,”
我觉得不一样,不信的可 ...

神仙电源线叫价是5万元一条, 牌子就是一个老外神仙, 你说是不是骗人?

网友C:
才子兄,今天有没有新玄文呢?等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仙电源线叫价是5万元一条, 牌子就是一个老外神仙, 你说是不是骗人?

周瑜打黄盖有人愿打有人愿挨!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子兄,今天有没有新玄文呢?等着看

上班去了,发文也不太多时间了,这文不能抄人的,通常只用1/3,不然搞到奸商不高兴便麻烦多。

网友:
虽然我刚进论坛 还是个外行 并且现在纯粹是灌水升级 不过也仔细看了大概一半 说的我也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