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32小胖子装机求助。。

楼主(2016-06-17):
本机参照了论坛上多位大师们的作品,特别是“正在缓冲”大师给予了最大的帮助,机壳基本上是仿制其作品,装机过程也得到了大师的全程指导,在此特别感谢正在缓冲大师。
本机采用不锈钢冲孔,折弯而成,元件均采用优质器件,装机过程也很顺利,一次装成试机,底噪相当完美,耳朵贴在音箱上也只听到细小的电流声。。。但在调试阶段遇到麻烦颇多。。。。
先是音质有瑕疵,换了两对8欧的箱子,声音都像是从坛子里发出来一样,翁声翁气的,软绵无力。。。在缓冲大师的指导下,把音源切换开关短接后,音质恢复,真正感受到了6J1和FU32的组合音质还是蛮好的,和我的FU50商品机相当。。
音质问题解决了,音量问题又来了。。。箱子,我用的是电脑用的3寸多媒体音箱,拆除功放成无源音箱;还有一对网上淘的3寸迷宫音箱,两对都在FU50上测试很好,但一接到FU32我DIY的机子上就音量很小,A250K的电位器要开到中部以上才有声音,开到最大才有点感觉,且开到最大也基本上和一个随身听的音量相当,以为是电位器有问题,把其拆掉,音源直接接板子上的输入端,还是很小。。反复调试,测试,各个工作点的电压都与设计电路图上的要求相差很小。。。。小弟才入道,不知道问题所在,特发此贴,请各位大侠支招。。

电路图为本坛所出的电路。。记不清是哪位大侠的作品了。。

电源牛,输出牛的为成品,网上淘的。。

电源变压器参数

电源变压器参数

输出变压器参数

输出变压器参数

外壳设计图,习惯了先做三维设计,1:1全零件建模,装配,出图,找网上数控冲孔,折弯,加工,精度很好。。

装机过程。。

电源总部份电路

电源总部份电路

总体布局

总体布局

元件布局完成

元件布局完成

元件布局

元件布局

元件布局放大

元件布局放大

总机装成效果图

总机装成效果图

有劳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下。音量小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感谢。。

网友A:
MP3播放器音质怎么样?

网友B:
连蒙带猜,FU32  4脚阴极电阻对不对?

网友C:
输入音源信号强度够大吗?这个只用一级信号放大的貌似不够。用CD做音源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蒙带猜,FU32  4脚阴极电阻对不对?

2个200欧的并联为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音源信号强度够大吗?这个只用一级信号放大的貌似不够。用CD做音源试下就知道了。

我用的ipod作音源。。同样的音源用在FU50的商品机上,音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0V 474 CBB电容  左右那两个蓝色的 400V 104J 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播放器音质怎么样?

要求不要的话还可以。。。。我等耳朵品鉴力不高的,听不出差别。。

网友D:
不错,似曾相识的搭棚手法!请问楼主灯丝1、5、7脚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似曾相识的搭棚手法!请问楼主灯丝1、5、7脚的接法!

1、7脚直接接地。。5脚接6.3V灯丝。。

网友E:
IPOD是低阻输出,输出电压低,而电子管输入阻抗很高,这个机器输入信号强度应该在0.5-1V音量才能正常,可用CD机试一下。FU50商品机前级应该是有两级电压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OD是低阻输出,输出电压低,而电子管输入阻抗很高,这个机器输入信号强度应该在0.5-1V音量才能正常,可用 ...

谢谢。回家试试看。

网友F:
输入电阻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电阻是不是太高了?

直接接一个cbb电容就进6j1了。。应该不算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