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质量询问

楼主(2016-06-17):
各位坛友好,请问一下江苏绿扬集团生产的仿台湾的YB4360示波器质量怎样啊?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A:
扬中的绿扬生产的示波器大都是仿上无21的;上无21就有XJ4360/100mhz的;它这种行为实际是吃二馍;台湾哪里有什么43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中的绿扬生产的示波器大都是仿上无21的;上无21就有XJ4360/100mhz的;它这种行为实际是吃二馍;台湾哪里有 ...

谢谢朋友,原来设这样的啊,朋友送了我一台,他告诉我是防台湾的,我也不知道,请问一下朋友绿杨的示波器质量怎样啊?

网友:
电路仿照别人的这个很常见。这个品牌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厂家,示波器质量一般化,我在单位是买过全新的,一年之后就有毛病。

网友:
个人觉得绿杨的仪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仿台湾的大多是固纬的;固纬现在苏州有工厂‘记不太清了’;我记得4360是100MHz的;除非特便宜;也可玩玩;
100MHz的模拟机型号非常多;看楼主的综合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台湾的大多是固纬的;固纬现在苏州有工厂‘记不太清了’;我记得4360是100MHz的;除非特便宜;也可玩玩; ...

您好朋友,我有一台原装台湾固纬的双踪20M的,但是有毛病一直放在那里,不知道朋友能不能提供一份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您好!楼主;我没有台湾固纬的资料;不过台仪器也大多仿制日系仪器;20m的比较简单;相对比较容易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楼主;我没有台湾固纬的资料;不过台仪器也大多仿制日系仪器;20m的比较简单;相对比较容易修

您好朋友,这台示波器测量低频率的波形是很难同步,波形总是不停地闪动,波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朋友,这台示波器测量低频率的波形是很难同步,波形总是不停地闪动,波知道是什么故障?

是不能同步还是楼主初次接触示波器造成的错觉?
普通CRT示波器,在低频测试时扫速比较慢,可以看到光迹的移动,波形闪动很正常,通常低于20ms之后就比较明显,楼主如里懂这点理解不难,如果是不同步,波形不会在相同的位置出现,这种情况,选择会适的触发,触发耦合方式,调好触发电平就可以解决。
初次接触示波,多找一些基础知识看看有助于正确使用。

网友:
楼上JHXC说的很对!模拟机就是实时机;它在慢速档10MS以后就很明显看到光点;波形移动!既然调好触发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波形在相同位置闪动;这时;人的视线会看到波形仍然会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能同步还是楼主初次接触示波器造成的错觉?
普通CRT示波器,在低频测试时扫速比较慢,可以看到光迹的 ...

多谢老师指点,原来是这样啊,确实是测量50HZ的交流点的波形,可以看到正玄波形,只是波形在不停的闪动,眼睛看着很难受,不像测高频波形那样,波形一点不闪动像画在纸上一样,老师可以告诉一下不同步造成的现象吗?

网友:
不同步的波形显示时会错乱的重叠在一起,因为每个触发时刻都是随机的,波形不能稳定重复的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师指点,原来是这样啊,确实是测量50HZ的交流点的波形,可以看到正玄波形,只是波形在不停的闪动, ...

不同步产生的现象,你只需自己试验一下便知。

传统的示波器可以看做一个受控的光笔,当这个光笔快速的在屏幕上描绘图形时,你看到的就是一个连续的所谓的波形,如果这个光笔的速度减慢、慢到接近人眼视觉暂留特性的范围,你看到就是光笔慢慢的描绘,出现你说的闪动就不足为奇了。光笔描绘时如果被同步信号锁定,就会始终保持起点和终点的位置,如果光笔不被同步,那就像你下操时没有口令一样!

建议你看看一些基础的东西,少了基础、即使简单的问题也难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