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开关电源串灯泡闪烁

楼主(2016-06-17):
一个20v台达笔记本电源,一只快恢复二极管mur460烧毁,于是将两只mur460都代换为her508,串上60w灯泡通电,灯泡闪烁三四次后熄灭,测量输出电压正常。请问是否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再烧保险?

楼主:
mur460参数为4A 600v ,her508参数为5A 1000V

网友:
还有坏的地方,再查查。

网友:
正常。可以恢复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网友:
常亮肯定有问题。通电时电容充电,电流很大,可以闪

网友:
电容充放电导致灯的闪烁,属正常现象。

网友(2016-08-04):
电容充电过程,正常

网友:
灯泡闪有可能是正常现象,需要带上负载才能测试的

网友:
闪烁是因为在给电容充电,应该还能听见有节奏的咔咔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