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蚊拍里的电池 用啥代用?

楼主(2016-06-17):
电蚊拍在生活中很普遍。但是,里面的普通蓄电池(4v的那种小方块电瓶),只能使用一年,基本上每年都要买新的电蚊拍,不是电蚊拍坏了,主要是电池充不进电了。家里都有几个不能充电的蚊拍了。

邮购一块小电瓶吧,不值得,邮费比电池还贵。

请有使用经验的老师、朋友们讲讲,你们是如何改造这种电池的。

网友:
手机电池,手电筒电池。不过充电电路要小改动下,

网友:
拆机18650锂电,DIY充电电路……

网友:
换3.6v的电池组,其他不要改动。

网友:
以前用2.4V镍氢电池那种,或者4V电瓶的,都改锂电了,2.4V那个改了锂电后火力十足,只要有蚊子进去了就啪啪啪响个不停,最后就一点小圆点了。

网友:
最间单的办法换一只9 V的小方块电池用电烙铁焊好就成,本人用此方法修好多只电蚊拍但一定用南孚电池。

网友:
最好改装3节1.2---1.5v的电池,后期维护简单,如果改锂电还要加保护板等,这个看情况,喜欢用那种电池就改那种

网友:
我就是直接用了一个 18650,引出了两根线,用来接 4.2 伏充电器。几个月充一次。

网友:
找个一节18650电池的充电宝,引出5伏接到供电,把充电电路除掉装到手柄后面固定就好了。冲一次电能用很久。

楼主:
学习了。
谢谢各位老师、朋友们的指导!
这样,原来电池废掉的电蚊拍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网友:
我用的是18650的电池…连煤气热水器我都是用一节18650的电池的…

网友:
把废电池和充电电路都拆掉,用usb线引出来,插充电宝5v供电,用起来效果很好。

网友:
我用3节镍镉或者镍氢串联后直接代换,不用改其他电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