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投影图像是液晶屏挂了吗

楼主(2016-06-18):
开机LOGO都是这样

白色横条

白色横条

白色横条

白色横条

网友:
看着不像液晶坏  像是排线不好  建议拆开把排线擦拭一下

网友:
是什么的 dlp 3lcd还是单lcd

楼主:
是3LCD的,屏线用橡皮擦檫过,还是一样

楼主:
能不能断开其中一两根排线试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断开其中一两根排线试机?

这个就不是太清楚了

网友:
3LCD好像是各管一种颜色,RGB。

网友A:
SONY的投影机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的投影机是不是

不是。NEC的TV695

网友:
什么颜色都这样,还是只有蓝色这样?

楼主:
开机是蓝色,按菜单键有白色出现。

网友:
主板,鉴定完毕

网友:
有条件刷机,MDATA 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