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商用电磁炉不加热故障,有偿求指点

楼主(2016-06-18):
接手一台美的3000W商用电磁炉C-EH302T,开机正常,不检锅,有滴滴检锅声,不能加热!检查300V,15V,5V正常,该机使用模块,还有一块494,2个电流互感器,5U,0.68U电容检查无减容,大阻值大功率电阻检测没问题,2路互感器检查也没发现异常,按经验应该是比较器周边部分问题,不过该机很多贴片的三极管,有当二极管用,还刷了胶,板上除了直插的CPU,还有5块贴片的IC,分别是HCF4051,339,TL494C,393*2,求助坛友指点修好给50元略表心意!或者谁有该机电路图,卖我一份也可以!谢谢

补充内容 (2016-6-18 21:08):
问题已经解决,是模块引脚的那些胶作怪!感谢各位的积极回复

网友A:
楼主,你试试查检锅电路附近的小容量电容吧,也许有惊喜哦!

网友B:
开机时,出故障代码吗?
电磁炉不检锅,一般问题出在电流检测。焊接下来电流互感器(像小变压器那种,串联在电源进线一端的那个)进行测量,如次级阻值大于700欧或者小于200欧,都是有问题的。可以代换法进行试验。
如电流检测电路没有问题,将IGBT管子与桥堆散热器拆下,检查里面的大功率电阻(重点820k的)有无阻值变大。一般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C:
我们的熟食操作间也有类似的大功率电磁炒灶,是功IGBT率模块损坏,你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试试查检锅电路附近的小容量电容吧,也许有惊喜哦!

2个互感器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引脚换新试过,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时,出故障代码吗?
电磁炉不检锅,一般问题出在电流检测。焊接下来电流互感器(像小变压器那种,串联 ...

谢谢,该机没有显示的,只有一个指示灯!不加热但是不报警的,锅里一直有滴滴的电磁场作用声音,也就是检锅试探的那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熟食操作间也有类似的大功率电磁炒灶,是功IGBT率模块损坏,你可以检查一下

真的吗?模块坏了应该没有试探的那个脉冲作用在锅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该机没有显示的,只有一个指示灯!不加热但是不报警的,锅里一直有滴滴的电磁场作用声音,也就是检 ...

有检锅动作,重点检查散热器下面的大功率电阻,特别是有胶状物附着的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检锅动作,重点检查散热器下面的大功率电阻,特别是有胶状物附着的大电阻。

大功率电阻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散热器下面空的,没有电阻!还有,该机据我初步分析,检锅应该是检测互感器电流的

网友D:
检查一下继电器触点是否烧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功率电阻已经检查过了,没问题,散热器下面空的,没有电阻!还有,该机据我初步分析,检锅应该是检测互 ...

将散热器上螺丝全部拧下来,挪开散热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继电器触点是否烧蚀

谢谢,刚刚检查,吸合时福禄克111测电阻0.5Ω,表笔的阻值就是0.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散热器上螺丝全部拧下来,挪开散热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到这份上了就把那几个集成块都换了吧,省事

呵呵,盲目的换件只会令故障扩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ESR表在线查所有电解电容~

没有那么高级的工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