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矿机试验,不同二极管差别好大

楼主(2016-06-18):
如图所示,6只二极管,共三组,分别是IN60,1SS106 , Bat85各2只,正反接成最简单的矿石机,天线8米,无地线。二极管全是淘宝上买的,不知真假。
结果如下:
1.耳机接1和2(2只1N60),无声音
2.耳机接3和4(2只1SS106),大合唱,声音很响
3.耳机接5和6(2只Bat85),无声音
4.耳机接3和6,3和2,4和5,4和1(分别是1只1SS106和其它二极管组合),大合唱,声音中等
地线:在第二种和第四种情况下,把地线接到耳机的一根线上,声音会变的更加大。

楼主:
补充一下,耳机接5和6时,地线接到耳机的一根线上,可以勉强听到声音,非常小

网友:
好实验,一切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最简矿石机试验好

楼主:
刚刚试的是直接接耳机的,现在又试了一次,先接一个阻抗变换变压器,然后变压器输出接耳机的。这个变压器也是淘宝买的,据介绍说阻抗有200K。这次的结果是:
1.变压器初级接1和2(2只1N60),次级接耳机,有声音,声音中等偏下
2.变压器初级接3和4(2只1SS106),次级接耳机,有声音,声音中等偏上,但是比直接接耳机声音小
3.变压器初级接5和6(2只Bat85),次级接耳机,有声音,声音中等偏下

网友:
耳机匹配亦要考虑其中

网友:
能不能再试试2AP9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