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高 怎么办

楼主(2016-06-18):
车刚买回来时水温在88-92  两年了现在水温94-99之间  去4s 他们说正常  朋友们 怎么办

网友:
问下  你的水箱风扇到温度自动开吗?水箱散热片有堵塞没?这个可以用压缩空气吹下,还有一点就是节温器了,到温度是否可以正常打开~~~慢慢查

楼主:
超过102电子扇工作   水箱散热片干净  节温器(2月我发现上水管热 下水管是凉的)4s说跑跑看看 现在天热也没有试试下水管 改天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过102电子扇工作   水箱散热片干净  节温器(2月我发现上水管热 下水管是凉的)4s说跑跑看看 现在天热也没 ...

换个节温器试下吧 十有八九就是它 只有小循环 大循环或受阻

网友:
90度正常,一般是节温器控制不准确,温度高了没有全打开,换一个,自己也可以试一下,放在锅里煮一下拿个温度计看看,能否打开,

网友:
很正常了,开车很少有开锅的,不怕的,

网友:
有点高,检测一下节温器

网友A:
只要不出现开锅都是正常的, 水温和系统的工作状态有很大起伏,不知道你的车是什么车,  大多数的发动机节温器都是89到95度之间, 进而水温会恒定在90到105度之间,所以不用太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出现开锅都是正常的, 水温和系统的工作状态有很大起伏,不知道你的车是什么车,  大多数的发动机节温 ...

x80 水温太高 怕影响发动机寿命

网友:
买个测温枪,毛病一下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x80 水温太高 怕影响发动机寿命

正常水温本来就是在这个范围 不用太过于担心。

网友:
如果实在不放心    可以换个节温器试试效果

网友:
只要冷却液没有消耗就基本算正常

网友:
涡轮车 我的106度 夏天最高温度。 不开锅,电子风扇转 就是好的

网友:
楼主有所不知。现在市面上所有机油的最佳润滑温度就是105℃左右。这也是很多车辆设计水箱采取密闭系统来提高水箱里的沸点超过100℃的原因。水温高一点未必是坏事。只要不是经常缺水,就说明节温器是工作的,就没问题。开锅还有个原因就是冷却系统达不到密闭压力要求了(高压锅原理),这时候需要检查一下整个循环系统。找到问题所在。最简单的就是换一只正品水箱盖(水箱盖是有压力标准的)。那些让您换节温器的修理师傅其实是忽悠人的(也可能就是个三脚猫),如果真想降低点水温的话,您可以在节温器上再打一个2.5mm的孔(它上面原本就有个孔或者缺口),到冬天不好使了还可以用焊锡再堵上,根本不需要换。节温器里一般是用的奈或者乙醚或者乙醇之类易挥发膨胀的材料,打孔的时候不要搞漏就行了。节温器也有坏的时候,我针对的是有些修理师傅换过以后水温还高,就死机了速手无策。不死心的还可能会让车主清洗水箱什么的。完全走偏了方向。

我说的这个机油最佳润滑温度是依据美国石油协会的资料,欧洲标准也差不多。人家80年代就有结论了,国内九十年代中期慢慢意识到这些,我国的石油产品转型才慢慢接轨。4S店里那些人一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真懂的也懒得跟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