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650锂电池激活的方法

楼主(2016-06-18):
图不重要,看内容
话说手里锂电池多了,可能有些就遗忘在角落里了。等到想起了找了来用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充不了电的问题。这时测量锂电池电压,一般都低于2.8V甚至到0V。这种电池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按下列方法挽救回来。
1、先准备好等待救活的18650锂电池
2、再准备一节正常的锂电,并且其电压在4.0V以上。
3、准备一段导线,导线两端分别剥去一小段外皮,然后露出里面的铜丝(能直接导电就行)
4、把上述准备的两节电池(一个是正常有电的电池,另一个是充不了电的)用导线并联——————并联4、5秒钟左右,时间自己把握,然后再分开,测量原来充不了电的电池电压,一般都在3点几伏以上了,这时就可以充电了,在并联的一瞬间可能看到小火花。甚至电池还有温升,但绝对不烫手。这个很正常。如果这个方法试过几次电池还是没电压,那估计这个电池就是救不活了。
------
以上方法我试验过,并救活过几颗18650。其它电池没试过,不知道还有其它没有遇到的的风险存在。也许这种方法别人也可能早就知道并已发表了出来,如果雷同,确属无心。如果要实验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出了安全事故我不负责。再次申明一下,两电池是并联,并联,并联……

网友A:
软锂电池容易涨包,对于18650这种硬封装的涨气就会顶开安全阀,你用合适的圆头的小起子从正极帽的缝伸进去,按一按,这时发现电压会上升,不行就再按一按。只要不捅破(闻到香气了),以我经验80%会复活

网友:
!!!技术好文章

网友B:
锂电池直接充电就行,用不着并联电池激活,能充进电的不用并联电池也行,充不进电的并联电池也不行。充电本身就是激活。

网友C:
多数锂电池初始电压低于2V的已经处于报废状态,无法充电!

网友:
这个方法我用在手机电池过,也救活了手机电池

网友:
不是直接放在18650充电器里面  就能充起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数锂电池初始电压低于2V的已经处于报废状态,无法充电!

这是实践经验!

网友D:
原理是不是用大电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是不是用大电流激活?

原理不清楚,不过方法管用,有兴趣的可以试验一下,并反馈下结果,看我激活电池的情况只是个例还是方法可行。期待

网友E: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里的5v给待激活的锂电直充,同时用万用表测量锂电两端电压在慢慢回升,因为锂电端电压慢慢升高的特性,短时间这样激活是不会出安全问题的。等锂电回升电压在3.2v以上,就可以用充电器正常充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手机充电器里的5v给待激活的锂电直充,同时用万用表测量锂电两端电压在慢慢回升,因为锂电端电压慢慢 ...

这个方法没试过,这种对充电器电流有要求吗?

网友F:
我现在就在救着。我是用lm358座充直接充18650,还在慢慢升压。充一夜,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就在救着。我是用lm358座充直接充18650,还在慢慢升压。充一夜,估计就好了。

你之前是没电压的?现在在升压了?

网友:
笔记本电池充不进电。但是没锁死的。我用可调慢慢的加电压。救活过一块电池。后来用鲁大师检查损耗百分之12

网友:
18650电池是锂电,直接用充电电源充电,能充进去的就是好的,充不进去的就是坏的,个人看法没有必要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锂电池容易涨包,对于18650这种硬封装的涨气就会顶开安全阀,你用合适的圆头的小起子从正极帽的缝伸进去, ...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我有几只不行了

网友:
如果从性价比上说,真没必要搞了,,但从DIY精神上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
能用这方法修复过放电的,我的经验是铁锂电池,还有三洋爱乐谱氢电,

网友:
好像锂电池直接慢充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用种种方法试图修复充电电池,冷冻,小电流充电,大电流充电都是只管当时,就像楼上涉及到的那样,能充进去的就是好的,充不进去的就是坏的,个人认为价值不太大。

网友G(2016-07-25):
保存一下,有空试验一下  激活后正常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直接充电就行,用不着并联电池激活,能充进电的不用并联电池也行,充不进电的并联电池也不行。充电本 ...

自带保护电路板的锂电池,电压跌落一定程度就封锁接口自保,此时不能外部充电,只要拆开跳过保护板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就能恢复。

网友:
激活电池,又要安全,关键在充电电流必须控制在安全限度之内。如果用电池供电,导线电阻会起限流作用,如果用充电器供电,除了借助于导线电阻限流之外,还可以采用限流电路。不论哪一种,都必须预估最大电流,以防患于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存一下,有空试验一下  激活后正常充电吗

激活后就可正常使用。

网友:
以前老手机电池直接用汽车电瓶激活过  挺好用,现在有可调电源了也很方便,再者用以前的傻冲也不错

网友:
有空我也试试看

网友:
修手机铺一般都是用的5块钱夹子型万能充来激活已死电池的~!

网友:
我一般是用直流电源点击几下就激活了

网友:
过几天试看

网友H:
我的有自放电有还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有自放电有还有用吗?

这个方法只针对是人为原因造成电池过放的恢复方法,有自放电的电池是电池本身体质的问题,和本帖无关,勉强用可以,只是电量经不经用的问题了。

网友:
有好多18650了,不行就丢

网友:
如果这个方法试过几次电池还是没电压,那估计这个电池就是救不活了?这样的电池很好救活。只是你没找到方法而已!

网友(2016-11-28):
呵呵   楼主的办法可以试试,我家里就有好几个都是0V的18650

网友:
关键是现在就是能冲到3伏以上,但一断时间以后又会掉到2伏以下,

网友:
这方法不用可调电源,比较省事、

网友:
以我的经验,18650回复有两种情况:有的18650即使放置多年电压是0V,也能充进电,直接充就行,特点是外加几V的直流电压(短时间)后,电池多少就会显示一点剩余电压(不是0V就OK),这样就可以直接充电回复。第二种情况是,不管你怎么折腾电压还是0V,此时唯一办法就是9楼说的很正确,从正极孔伸进去按压,但是有很多技巧和注意事项。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锂电最怕的是低于终止电压,楼主这个方法虽然可行,但为何不试试用维修可调电源代替另一个有电的电池呢?

网友:
一般坏了我就扔了,可不敢有爆炸就厉害,

网友(2016-12-28):
好文章。可惜我那几个全没活过来

网友:
20多个18650.,,,1800MA的..清一色可以用的,打包60.有人要吗

网友:
用半波整流充电足可使锂电起死回生!

网友:
我的几块笔记本锂电池拆开后发现都是靠近充电端的几个电池坏了,后边的都是好的。也没有救活。

网友:
我一般测到无电压就量下电阻,无穷大的话就用针顶下正极下面安全阀(一般都有效),有阻值直接不经保护板冲电

网友:
18650锂电池万用表测量有3.6V电压,带不亮电筒,如何修复。

网友:
这样并联是不是太猛了,压差太大了,电流很大的。能用小电流充电激活应该跟靠谱。锂电池前面的电压没多少能量的。

网友:
这个激活了容量也没多少了吧

网友:
学习下激活的方法,以后备用

网友(2017-02-12):
引用 网友A:
软锂电池容易涨包,对于18650这种硬封装的涨气就会顶开安全阀,你用合适的圆头的小起子从正极帽的缝伸进去 ...

方法可行,有-组笔记本拆机电池不充电,测都零电压,试了下,6个中5个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锂电池容易涨包,对于18650这种硬封装的涨气就会顶开安全阀,你用合适的圆头的小起子从正极帽的缝伸进去 ...

这是什么原理,可以科普一下吗?

网友:
用脉冲电流充可恢复。